[单片机芯片] 【CH579开发板】+分享TF卡的FATFS例子

楼主(2020-03-14):
#申请开发板# 本帖最后由 WoodData 于 2020-3-15 17:31 编辑

    这次分享一个SPI接口读写TF卡例子,加上了FATFS文件系统。开发板上J1,J2,J3,J4要跳线到SPI一端。TF使用的是SPI0接口。
代码如下:

网友A:
大神,我下了你的代码,下到板子里,现象不对。
4个跳线都跳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TF卡是32G的,难道不支持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下了你的代码,下到板子里,现象不对。

4个跳线都跳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没32G的没试过。我用的是1、2G的,你换一下其他卡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32G的没试过。我用的是1、2G的,你换一下其他卡试下。

好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32G的没试过。我用的是1、2G的,你换一下其他卡试下。

好啦,大神厉害。
我换了个8G的就好啦。

网友A:
还有一点,那个USB线貌似可以不接,只接USB转串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那个USB线貌似可以不接,只接USB转串口就可以了。

那个USB没接,只是插着而已。
我又更新了fatfs版本0.11,你可以试试新的.前面那个fatfs是0.08的,比较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USB没接,只是插着而已。
我又更新了fatfs版本0.11,你可以试试新的.前面那个fatfs是0.08的,比较旧。 ...

好的,你太厉害了。

网友B:
学习了,沁恒好像也有自己的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沁恒好像也有自己的文件系统

是吗?在哪里有文件系统资料?不过FATFS比较常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开发板,你们是在哪里买的或者得到的?可以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开发板,你们是在哪里买的或者得到的?可以讲讲吗?

活动送的,你可以找厂家申请啊

网友D(2020-05-16):
我要看,要学习

网友E:
研究以下

网友F(2020-09-07):
有没有代码下载?

网友(2020-11-18):
淘宝来了

网友G:
这个开发板在哪里买的?
我也想弄一块开发板。

网友H:
这个板子不错哦,厂家送的吗?

网友I:
这个开发板不错啊,还带显示屏和以太网网络接口,是WCH官方的开发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开发板不错啊,还带显示屏和以太网网络接口,是WCH官方的开发板吗?

是的,这个官方活动申请的

网友J:
这个分享太棒了,我恰好项目中需要使用一下。

网友K:
开发板不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L:
开发版不错,wch够意思。

网友M(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N:
说实话现在用到tf卡的场合越来越少了,都被大的flash或者是U盘代替了

网友O(2021-10-15):
文件系统,是个大活~

网友P:
不错啊,我也一直想玩一把这个板子~

网友Q:
TF卡的FATFS占用多大的内存

网友R:
硬件spi通信吗

网友S:
FATFS文件太复杂了。

网友T:
怎么才能同时支持两个设备呢

网友U:
学习一下,看看代码。

网友V:
用的spi刷新速度多少

网友W:
可以读取usb的设备吗

网友X:
CH579看着非常棒呢。

网友Y:
下载代码测试一下。

网友Z:
CH579性能怎么样

网友AA:
牛气到,我够不到的层次

网友AB:
学习一下,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AC(2022-02-25):
感谢楼主分享,参考一下

网友AD(2022-05-10):
最近正在学习CH579,很好的资料!

网友AE:
文件系统可以裸跑嘛?

网友AF:
支持挂载几个外设呢

网友AG:
FATFS占用多大内存

网友AH:
TF卡支持多大的?

网友AI:
可以创建的文件数量是否有限制,或者仅基于内存容量?

网友(2022-06-16):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那个USB线貌似可以不接,只接USB转串口就可以了。

你的头像不知道还以为你有多生气呢

网友AJ:
可以读取U盘的数据吗

网友AK:
使用的是硬件spi吗

网友AL:
这个支持多大的tf卡呢

网友AM:
fatfs的通信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AE:
下载代码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AN:
怎么虚拟U盘呢?

网友AO:
支持多大的sd卡?

网友AP:
数据的读取速度怎么样

网友AQ:
FATFS是环境自带的吗

网友AR(2022-08-04):
前来学习一下,请问这个可以移植到RISC-V的CH582m吗

网友AS:
还隐藏了呢?又宝藏?

网友AT(2023-03-02):
fatfs的通信速度如何,怎么提供TF的读写速度呢?

网友AU:
一定要用SDIO或者SPI中的一个吗?

网友AV:
可以使用sdio口驱动TF卡的吗?

网友AW:
如何将TF卡格式化成FAT文件系统

网友AO:
SD卡在fatfs系统中如何处理?

网友AX:
支持多少外围设备

网友AY(2023-11-06):
fatfs文件太繁杂了。

网友AZ:
打扰一下,你能告诉我这个开发板是在哪里买到的吗?

网友BA:
这个开发板还不错,它还带有显示屏和以太网网络接口。

网友BB(2023-12-11):
我在哪里买的这个开发板?

网友BC:
还有一件事,似乎USB电缆可以不连接,只连接到USB到串行端口。

网友BD:
这个分享是伟大的,我碰巧需要在项目中使用它。

网友BE:
不错,我一直想玩这个板~

网友BF(2024-01-11):
开发版本很好,WCH也很有趣。

网友BG:
说实话,现在TF卡的使用越来越少了,它们已经被大容量的闪存或USB驱动器所取代

网友BH(2024-03-05):
CH582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BI(2024-07-28):
Cjy_JDxy|资深工程师 | 2020-3-15 17:03 | 只看该作者
看看,多谢分享。

网友BC:
请问你能告诉我这个开发板是哪里来的吗?

网友BJ:
还有一点,usb线好像可以不接,只接usb转串口。

网友BB:
这么强,我达不到的水平

网友BK:
正好要好文件系统,下载看看有没有可以借鉴的

网友AY(2024-09-03):
我如何同时支持两台设备,

网友AZ:
这个开发板还不错。它还配有显示器和以太网接口。

网友BL:
还有一点就是,似乎可以忽略usb线,直接连上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BA:
太强了,我达不到一个层次,

网友BM(2024-10-09):
【CH579开发板】TF卡FATFS操作实例分享:成功实现文件读写,简单实用,适合初学者参考。详情咨询官方论坛或技术群。

网友BN(2025-01-02):
说实话,现在tf卡用的场合越来越少了,都换成大闪存或者u盘了。

网友BO:
这个板子还不错。是厂家送的礼物吗?

网友BP:
还不错,一直想玩这个板~

网友BQ:
请问这个开发板是从哪里买的或者得到的?你能告诉我吗?

网友BR:
回复看看,感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BS(2025-07-22):
这个代码很有价值的,我需要,回复下载,感谢楼主哦

网友BT:
感谢分享,这个FATFS文件系统在CH579开发板上的实现很有参考价值,请问可以提供一下详细的代码和配置步骤吗?

网友BU:
这个FATFS的例子很有用,我之前一直不知道怎么在CH579上实现TF卡的读写。感谢分享!

网友BV:
非常感谢分享,我正需要这样的资源来学习FATFS文件系统。请问代码部分在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BW:
这是带触摸的例子吗,看到开发板上有弹簧触摸按键

网友BU:
感谢分享!请问这个FATFS文件系统是如何集成到CH579开发板上的?需要额外的库文件支持吗?

网友BX:
正好需要 感谢

网友BY(2025-09-26):
引用 网友A:
好啦,大神厉害。
我换了个8G的就好啦。

还得是大神指导啊!

网友BZ(2025-10-27):
这些是必须要做的吗?有没有详细的跳线指导?

网友CA:
这个板子不错哦,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B:
这些图片看起来像是硬件连接图,能否提供一些代码层面的截图或者解释?

网友CC(2025-11-29):
FATFS文件系统在嵌入式系统中非常实用,你的分享对初学者来说是个很好的学习资源。

网友CD:
读写速度和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CE:
这个例子很有用,我正好需要在项目中使用TF卡

网友CF:
谢谢分享!正在研究如何使用FATFS,这个帖子来得太及时了

网友CG:
不知道 CH585能不能用

网友CH(2026-01-12):
CH579 开发板 FATFS 示例可实现 TF 卡挂载、文件创建 / 读写 / 删除,配置 SPI 驱动 SD 卡,初始化 FATFS 后调用 f_open/f_write 等接口,适配 CH579 的 SPI 引脚即可运行。

网友CI: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下了你的代码,下到板子里,现象不对。

4个跳线都跳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可能是太大了,要看下代码到底支持到多大才行!

网友CB:
这些图片是开发板的实物图吗?看起来接口连接很清晰

网友CJ:
没想到居然还有问答环节!

网友BT(2026-03-06):
这个FATFS文件系统实现得很完整

网友CK(2026-04-23):
这个FATFS文件系统支持的文件大小有限制吗?在CH579开发板上运行稳定吗?

网友CL:
这个例子很棒,我最近也在研究CH579开发板,但是遇到了一些SPI接口的问题。能分享一下你是如何配置J1,J2,J3,J4跳线的吗?

网友CM:
图片已经下载,正在研究如何将TF卡接入到开发板。有详细的接线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