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仿真如何正常跑起来

楼主(2020-03-15):
软件仿真,之前一直用硬件,后来发现软件仿真优点多多,,开启看门狗的程序在硬件正常运行的,在软件仿真如何正常跑起来?

网友A:
需要关闭看门狗

网友B:
如何与软件仿真的程序进行串口数据的发送接受的数据交互?

网友C:
类似的AD转换是不是没有戏?

楼主:
亲们都是怎么模拟AD的?

网友D:
软件仿真的晶振频率如何设置?

楼主:
如果我电路板上用的4MHZ的晶振,程序开启倍频,软件仿真应该设置晶振多少?

楼主:
现在 就好奇串口数据,16进制的话是怎么发出来的

网友E:
楼主你好,我也是刚接触PIC单片机,想请教下,AD模块的仿真怎么做啊

网友A:
这和其它单片机一样啊

网友F:
我在stimulus窗口添加了模拟通道、电源、地的激励,但是在I/O pins窗口查看结果,显示如下,GP5是ADC的输出,AN0是输入,为什么AN0显示的是0V呢

网友G:
不是加了激励了吗

网友F:
对啊,应该是2V啊

网友H:
那是因为你没有点击Fire下的开火图标,点击之后激励才接过去,运行一下就可以在I/O Pins下看到AN0是2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