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使用fmsc

楼主(2020-03-15):
现在有一个stm32板子,但是这个型号没有fmsc功能,我想使用普通io口来模拟,但是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有人能说说吗

网友A:
按外围器件的时序写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外围器件的时序写就是。

我就是不清楚要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清楚要怎么写。

就是模拟读写数据输入输出,读、写,锁存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模拟读写数据输入输出,读、写,锁存等信号,

是控制线那部分模拟时序吗, 数据线和地址线那部分需要怎么弄

网友B:
如果你的芯片没有类似功能,而且你的硬件工程师也没有设计相关的逻辑,建议你放弃吧。以你现在的状态估计很难完成、

网友C:
可以用 IO 口模拟, 不过 模拟这个接口的时序还是有点麻烦的,  cpu 开销比较打,  不建议这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