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想用另一个IO使用ADC采集电压

楼主(2020-03-15):
我一个IO口使用了3重ADC采集(用定时器每隔1ms采集一次,采集一次用时300us),现在想用另一个IO使用ADC采集电压,请问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什么单片什么频率下采样一次ADC要300us。。。怎么测得?

楼主:
stm32f407,4.2M频率下采样,采样1200个点

网友B: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直接采集就好了,处理什么呢?

网友C:
ADC采集一次的时间最多也就几us呀,4M多的AD时钟完全够了,你采集完通道1,采通道2就可以了呀,每300us采一次也足够了呀。

楼主:
时间是够的,我不知道adc该怎么配置了

网友D:
这个官方一堆。。。每个Cube文件里都有官方NUCLEO的例程代码的,直接copy,然后改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B:
可能HAL库切换时需要重新开一下通道

楼主:
是3重adc的,找不到资料

网友E:
3重?没看懂。

网友F:
使用定时器分开采样

网友G:
300us的保持时间吗?

网友H:
这个3重ADC是什么意思?

网友I:
另一个IO使用ADC不就是DMA吗?

网友J:
使用定时器启动ADC

网友K:
是并行的3个ADC吗?

网友L:
没有看懂楼主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M:
使用是外部的ADC吗

网友K:
IO使用ADC网上有很多的代码可以参考的。

网友D:
定时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N:
这个三重是采样三次的意思吗?

网友O:
重映射可以不

网友J:
楼主是不是问寄存器如何配置啊

网友L: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使用定时器软件触发,单次采集,不是连续模式,也不是DMA

网友P:
3重ADC是吧3个adc都配置了一遍吗?

楼主:
要看芯片具体内部有多少个ADC

网友Q:
如果只有一个   就算芯片的ADC通道再多  你这个采样频率和采样时间来说   也没办法再用一个通道

网友R:
为什么啊

网友S:
因为ADC这个模块已经被一个通道给占掉了全部时间

楼主:
不太明白

网友T:
给你举个栗子   你有一个手机   里面有N个联系人 你一天给其中一个人打三次电话 每次8小时   那你是没空给另一个联系人打电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