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采集正弦波,DAM采用循环模式和一般模式数据不对

楼主(2020-03-15):
什么原因呢
程序:
void TIM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00-1;                                                                 //µ±¶¨Ê±Æ÷´Ó0¼ÆÊýµ½255£¬¼´Îª266´Î£¬ÎªÒ»¸ö¶¨Ê±ÖÜÆÚ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ÉèÖÃÔ¤·ÖƵ£º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ÉèÖÃʱÖÓ·ÖÆµÏµÊý£º²»·ÖƵ(ÕâÀïÓò»µ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ÏòÉϼÆÊýģʽ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4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ENABLE);
        TIM_Cmd(TIM4, ENABLE);
}

void DMA_init(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ADC1->DR ));                                 //ADCµØÖ·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1_Buf;        //ÄÚ´æµØÖ·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5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ÍâÉèµØÖ·¹Ì¶¨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ÄÚ´æµØÖ·¹Ì¶¨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ë×Ö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Ñ­»·´«Êä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 ENABLE);       //¿ªÆôת»»Íê³ÉÖжÏ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网友A:
我看你NORMAL模式没问题 ,而循环模式有问题,
除了DMA模式差别外,还有其它时间参数的差异吗?
感觉是循环模式 导致数据出现了覆盖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NORMAL模式没问题 ,而循环模式有问题,
除了DMA模式差别外,还有其它时间参数的差异吗?
感觉是循环 ...

我改成了一般模式,然后在传输完成中断里再次启动DMA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