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系列 G,H,C,A 各有什么区另

楼主(2020-03-15):
请教熟悉 STC 的高人,

STC8系列 G,H,C,A 各有什么区另

这么多系例 各有什么特点,选型看得晕

楼主:
另外贵~~~公司

这命名真的看着太难受了,可以把区别部分直接标出来么

网友A:
资源不同,见下表:
其中:
STC8G2K64S4-36I-LQFP48
STC8H8K64S4U-48I-LQFP48
是(STC-英飞凌-NXP)2020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STC 微控制器的型号。

(139)

STC-WEB-20200313(大图).rar

网友B:
STC8G/STC8H系列是STC速度最快价格最低ADC/PWM最好的8051单片机(好产品的确很多,可以加QQ我详细跟您说下区别:2593903262)

新定型产品:
新品开发尽量选用STC最新主力量产产品STC8G1K08-38I-TSSOP20/QFN20,支持仿真, 15-CH真10-BIT ADC, 3-CH CCP/PWM/PCA, ISP/IAP, 2 UART, IIC/SPI, 1.2K SRAM, 8K 程序FLASH, DATA FLASH/EEPROM, STC8G1K17-38I-TSSOP20/QFN20, 17K 程序FLASH, IAP 程序FLASH/EEPROM

已开始送样新品:
STC8G2K64S4-36I-LQFP48/QFN48, 支持仿真, 15-CH真10-BIT ADC, 45-CH 15 BIT 增强型PWM, 3-CH CCP/PWM/PCA, ISP/IAP, 4 UART, IIC/SPI, 2.2K SRAM, 64K 程序FLASH, IAP 程序FLASH,增加了MDU16/16位硬件乘除法器

STC8H1K08-36I-TSSOP20/QFN20,支持仿真, 9-CH真10-BIT ADC, 内置STC32上即将使用的高级PWM, ISP/IAP, 2 UART, IIC/SPI, 1.2K SRAM, 8K 程序FLASH, IAP 程序FLASH /EEPROM

STC8H1K28-36I-LQFP32/QFN32,支持仿真, 15-CH真10-BIT ADC, 内置STC32上即将使用的高级PWM, ISP/IAP, 2 UART, IIC/SPI, 1.2K SRAM, 28K 程序FLASH, IAP 程序FLASH /EEPROM

即将送样新品:(预计3月底送样)
STC8G1K08A-36I-SOP8,支持仿真, 6-CH真10-BIT ADC, 3-CH CCP/PWM/PCA, ISP/IAP, UART, IIC/SPI, 1.2K SRAM, 8K 程序FLASH, DATA FLASH/EEPROM

    STC8G1K08-36I-SOP8,支持仿真, ISP/IAP, UART, IIC/SPI, 1.2K SRAM, 8K 程序FLASH, DATA FLASH/EEPROM

封装替换:尽量用TSSOP20取代SOP20/SOP16/DIP20,尽量用LQFP32取代SOP32/SOP28,尽量用LQFP取代PLCC/PQFP, 尽早停产DIP20!

网友(2020-09-09):
感觉都差不多,相互之间的区别似乎不足以解释命名上的大类,倒是更像是代差,A、F这些似乎都会被H、G这些替代

网友C:
G系列用很多了,好用,绝对比15F系列好太多。FH系列没有我合适的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