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了一下不能正常运行了

楼主(2020-03-15):
别人发我一个项目,我导入原来的hex文件,板子能正常运行。然后我编译了一下,hex就从原来的28kb增加到了76KB,然后板子也不能正常运行了

楼主:
只有一个功能能够运行。

楼主:
我用的1都是官网下的

网友A:
确认C文件是否就是hex文件对应的源码

网友B:
编译器版本和设置是否相同

楼主:
请问原理的工程文件夹里面能看到原来使用的编译器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