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PLAB X IDE怎样下载调试好的程序到单片机flash中

楼主(2020-03-15):
用PICkit3仿真器,在MPLAB x ide 下仿真调试都是正常的。
请问 ,在MPLAB X IDE怎样下载调试好的程序到单片机flash中

网友A:
脱离仿真器运行?

楼主:
我用“调试”菜单下,“对器件编程”,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楼主:
操作步骤file下import编译好的hex文件,然后点击program就可以了,只要下载成功,
单片机就能脱离仿真器运行

网友B:
红框内就是下载。

楼主:
谢谢,按照您的提示,已经摸索成功了

网友C:
呵呵,解决了就好啊,很有效率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