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低成本方波发生芯片

楼主(2020-03-15):
要求,精度高,使用晶振,封装小

网友A:
有源晶振就是这样的

楼主:
给我一个方案或者推荐啊

网友B:
直接用有源晶振就完了,还推荐什么

楼主:
精度够吗?

网友C:
有源晶振是最好的,上电就行了。

网友D:
手机里面用的都是有源晶振。

网友E:
具体看厂家数据手册, 一般比普通晶振精度高些

楼主:
有了更好的方案,用两个非门加无源晶振可生成方波

网友A:
我本来是要抄那个电路,由于一直查不到芯片型号所以才来求助的,现在弄清楚了,感谢。

网友F:
三5定时器貌似也可以构建一个方波发生器。

网友G:
算算多少钱 那个方案好啊

网友H(2020-12-03):
淘宝上有款这样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