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最小系统有没有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3-15):
没啥毛病,可以在复位之间串口二极管

网友B:
是的,保证复位可靠性

网友C:
pic单片机开发工具及编程器等用户指南里有明确说明的:

网友D:
没啥毛病这样看来

网友E:
MCLR上拉电阻10~4.7K好像

网友F:
注意一下Vcap..看看是否使用...
Vref不是必需
OSC1/2也不是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