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的PIC

楼主(2020-03-15):
带AD和串口,10几脚的。

你可以加我一下q:583078065随时帮你选型或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网友A:
pic16lf1823

楼主:
您那边有中文手册么

网友B:
如果就这些要求的话,建议PIC16LF15325,低功耗系列1.8V,14PIN,10位的AD,有2个串口

网友C:
eXtreme Low-Power (XLP) Features
• Sleep mode: 50 nA @ 1.8V, typical
• Watchdog Timer: 500 nA @ 1.8V, typical
• Secondary Oscillator: 500 nA @ 32 kHz
• Operating Current:
- 8 A @ 32 kHz, 1.8V, typical
- 32 A/MHz @ 1.8V, typical

网友D:
pic16f1787

网友E:
这样的型号太多了,还要看楼主其他的要求

网友F:
低功耗的场景,一般供电VCC电压也不高

网友G:
MICROCHIP公司的单片机基本上都是低功耗的

网友H:
用PIC16F676

网友I:
有一款PIC1828单片机

网友J:
PIC16C和PIC16F哪个系列功耗低

网友:
PIC单片机及其外围电路的成本是要低于51的。

网友K:
MicroChip单片机的主要产品是PIC 16C系列和17C系列8位单片机

网友L:
单片机p87c591 pic18f458

网友M:
pic18f4580

网友M:
最新的PIC178X系列

网友N:
对PIC16C63单片机比较了解的?

网友J:
PIC16F1934 呢

网友I:
做功耗小的,必须小心设计外围电路

网友:
PIC单片机也有很多用于较复杂的项目中

网友H:
到官网去找

网友K:
PIC24F的是超低功耗的

网友G:
使用用尽可能用低的晶振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L:
频率越大,功耗也会越大。

网友N:
6C系列和17C系列8位单片机

网友O:
PIC16C54C为Microchip公司PIC16系列的产品

网友M:
PIC18F6723,18F8723等

网友P(2020-04-28):
要么加个好友,可以给你免费的样品。
Q583078065

网友:
microchip的产品一般以LF来表示低功耗的

网友Q:
呀多低啊?

网友R(2020-07-24):
我们可以帮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