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电路切换逻辑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0-03-15):
我已经用Multisim仿真过了,没有发现问题。想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谢谢大家!

功能:4个串联使用的电池,在插入外部电源后自动切换到4个独立充电的电路。
         4个充电电路共地。充电电路和负载不共地。负载是 8Ω 左右的烙铁。

问题:1、4个继电器线圈并联可以吗?只接一个二极管可以吗?
          2、继电器不可能完全同时切换,那么在切换有先后顺序的时候会不会有短路危险?
          3、如果同一个继电器一个开关闭合,另一个开关没有断开 会有短路风险。用考虑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一个线圈并一个二极管比较好,几分钱一个二极管,要不然离得很远,
继电器开关切换同步会有几个毫秒的误差,是不是个问题不得而知,要经过大量测试,
这个电路的逻辑没问题,但思路很别扭,继电器也不是很可靠,寿命不长,不能四组电池一起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线圈并一个二极管比较好,几分钱一个二极管,要不然离得很远,
继电器开关切换同步会有几个毫秒的误差 ...

感谢回答。
继电器还是比较可靠的吧?继电器线圈直接接输入电源,不需要三极管之类的控制。
就算4个继电器个别不动作也不至于短路。只要同一个继电器里面的两个开关不会一个动作一个不动作。
另外每个电池都接有5A保险丝作为最后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