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电机电路是否由缺陷

楼主(2020-03-15):
电机控制:
正转控制高电平,反转控制低电平,电机正转;正转控制低电平,反转控制高电平,电机反转;
正转控制低电平,反转控制低电平,电机停止。

问题:
此电路测试可以控制电机,实际使用中遇到一个问题,单片机控制电机转动,然后控制停止,很小概率会有停不下来的情况。
我想请教下,这个电路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A:
如果不是芯片受电机干扰,电路中R1R10值明显过大,宜用10k或更小。

网友B:
成本太高,这个工作电压和电流,随便用一个几毛钱的集成H桥就可以,成本低还省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