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2.0的库什么都不需要

楼主(2020-03-15):
电流检测的时候,如果想要用AD值重构出实际的电流,应该需要根据硬件的AD检测的放大倍数和shunt电阻值,计算电流的,为什么2.0的库,什么都不需要,读回来的电流参与控制还是对的

网友A:
里边有内置的算法

网友B:
如果什么都要自己设置,还叫什么库。

网友C:
里面有一大堆的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