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没反应

楼主(2020-03-15):
刚上手学习PIC,用的是其他的人的程序,程序基本上是没问题,就是烧录到单片机上之后单片机没反应,数码管不显示,按键也没反应。

楼主:
用的是pic18f45k80,MPLAB X IDE5.05,XC8编译器,配置位啥的都设置了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还要下什么插件才能使用

网友B:
电路没问题,程序没问题,烧写没问题,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对,不需要插件

网友D:
查看下配置字对应外部电路

网友E:
比如晶振和复位电路

楼主:
我也刚开始学习PIC单片机,共同学习呀

楼主:
解决了,一定要用**的XC8编译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