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唤醒再重新配置吗?

楼主(2020-03-15):
想把主频从64M切换到72M,流程是怎么样的,切换前,需要进休眠模式,唤醒再重新配置吗?

网友A:
直接暴力切换

楼主:
CPU跑的有问题,完全乱套了?

楼主:
不考虑任何外设的情况。

网友B:
先切到另一个稳定时钟,

网友C:
比如片内HSE,再重新配置,再切换

网友D:
可以先切为内部振,再启用外部振。

网友E:
需要足够的保持时间,检测相应的状态位以及超时处理。

网友F:
切换晶振一般在切换时跟所切时钟相关的外设要停掉,切换后再启。

网友G:
用cube配置一下试试

网友H:
可是这样的话  其他外设也要重新设置啊  需要先关断其他外设不

楼主:
谢谢,就是这样

楼主:
谢谢,流程基本就是这样,不用进standby模式,我想多了

网友I:
呵呵,解决了就好啊,很有效率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