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定义变量类型为unsigned char xdata类型

楼主(2020-03-15):
电路板都没有接外部存储器,那为什么定义变量类型为unsigned char xdata类型时,还是OK的呢?

网友A:
存储在内部的FLASH中吧

网友B:
是的 因为内部的FLASH相当于外部存储器。

网友C:
不是flash,应该是RAM,分为内部RAM和外部RAM

网友D:
只是把应该外接的RAM做到了MCU内部了

网友E:
看有没有硬件扩展XRAM那是硬件设计的事,KEIL没有那么聪明,不会去检测这些,也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

网友F:
是的,需要自己去保证,如果没有扩展XRAM,就不要去定义这样的变量

网友G:
集成在MCU中的外部RAM,访问时定义的数据类型是xdata,内部的RAM访问时定义的数据类型可以是data或bdata,在Keil的编译输出信息处有data、xdata、code的使用大小说明

网友H:
检查芯片型号和芯片的内存定义页面,内存超标使用会报错的。

网友B:
没有外扩RAM却定义了xdata型变量,
“还是OK”,这句话语意不明

网友I:
如果外扩RAM中有势关程序流程的变量,而你并没有接外扩RAM,程序显然不会正常运行

网友J:
估计你也没有使用连接指令,这样Keil会采用默认值

网友K:
如果你寻址片外,则将从片外的地址0开始

网友L:
unsigned char  为无符号字符类型  定义在内存的 和FLASH 都没有关系

网友M:
定义并使用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你说程序功能能会正常吗?

网友N:
不是在flash区,flash区的操作还需要我们变成操作呢

网友O:
这应该是在内部RAM里

网友J:
xdata 是 0 to 65535 范围内的一个 xdata 存储器地址

网友P:
存储在单片机XRAM区  定义在xdata区

网友Q:
xdata 指的是 MOVX指令访问的RAM,这部分RAM是在外部总线上的,但并不是说必须在芯片外部。现在大多数51MCU芯片内都集成了 外部总线访问的RAM,所以你这么用才可以正常运行。具体集成了多大的RAM要看具体的数据手册。

网友R:
该地址第一个字符复制为data  ,data表示变量位于外部数据区。

网友S:
这个是内部的存储器吧。

网友A:
语句就将内存地址中, 无符号字符变量可以直接对绝对内存地址访问。

网友T:
boot引脚怎么连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