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该引脚还有电压输出啊

楼主(2020-03-15):
编程了一个简单的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为什么我相应的寄存器我设置为输入了,为什么该引脚还有电压输出啊

网友A:
配置位里晶振选择对了吗

网友B:
看看有没有配置成上拉输入的

网友C:
或则看看单片机复位后默认的电平

楼主:
请问怎么查看有没有配置成上拉输入的呢

楼主:
应该没错,振荡类型选择的是XT

网友D:
是用外部晶振?

网友E:
看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F:
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G:
不要直接设置寄存器

网友H:
需要检查
模拟复用寄存器ANSELx
方向寄存器TRISx
看看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查看有没有配置成上拉输入的呢

你量到的电压是多少?

输入脚应该加上拉或下拉电阻。首先,你应该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在芯片外部电路上给这个引脚加上拉。如果你没有加外部上拉,那你应该根据数据手册看看这个引脚是否具有内部上拉的选项。如果有,你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使能该引脚的内部上拉。如果这个引脚不具备内部上拉,则必须外加上拉。

另外,你要看这个引脚是否和其他外设(特别是模拟输入)功能复用。必须确保设置该引脚为数字输入。

网友J:
试着直接设置寄存器的单独的位

网友K:
对,试一下,不能保证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但是应该是这个疑惑吧

网友L:
如果该I/O口有模拟输入端口,程序要把AD模块先关闭好像

网友M:
输入引脚悬空的话,是有可能量到电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