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labview与DSP组成的高压断路器测试系统

楼主(2020-03-15):
labview与DSP组成的高压断路器测试系统

楼主:
    断路器的机械特性参数是保证断路器正常工作的重要依据,根据国家标准
  《高压开关设备常温下的机械试验》中规定的机械特性试验的检测项目有:
1、分闸时间。
2、合闸时间。
3、分、合闸同期性。
4、分一合闸时间。
_5、合一分闸时间。
6、分一合闸速度。
7、总行程和接触行程。
8、时间一行程特性。
9、其它机械特性。
    其中,对断路器开断和关合各种电路影响最大,也是用户和生产厂家最关心
的是:分、合闸时间,分、合闸速度,分、合闸同期性,触头行程,时间一行程
特性曲线等。结合国家标准《电工术语:高压开关设备》,阐明几个主要参数的
定义。

楼主:
(1) DSP钡」试系统:DSP测试系统包括DSP单片机、控制电路、信号采集和调
理电路。控制电路指对分、合闸回路的控制。信号采集指根据检测需要采集各模
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信号调理是将采集的信号经调理电路转变成能接入DSP单
片机的标准信号。
(2 ) USB通信模块:负责连接DSP测试系统与数据处理和管理系统的数据传
输。
(3)数据处理和管理系统:对DSP测试系统传送来的实时数据,进行计算、分
析,产生相应的表格,曲线,并归档储存以备查询。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需要专门的测试环境?

楼主:
是的!不然高压环境怎么模拟啊?肯定是需要的!

楼主:
    断路器机械特性测试仪的DSP测试系统主要包括以DSP单片机为核心的控
制电路、系统信号采集和信号调理电路。断路器可测量的信号很多,为了测量这
些信号所用到的传感器也不同,包括行程传感器、角度传感器、电流传感器、电
压传感器和阻抗传感器。测试机械特性时一般主要用到的是测量行程的行程传感
器、角度传感器和测量线圈电流的电流传感器。其他传感器接上合适的调理电路
也可接入DSP测试系统的模拟通道接口。图3-1是DSP测试系统的硬件构成图。

楼主:
按道理来说 是需要隔离的!

K1为继电器KI1的常开触点,K:为继电器KI:的常开触点,当对IOPC7写0
时,PNP 1管导通,继电器KIl得电动作,KI1常开触点K1闭合,接通合闸回路。
当对IOPC6写0时,PNP:管导通,继电器KI:得电动作,KI:常开触点K:闭合,
接通分闸回路。继电器选用的是HKE公司生产的HRS4H-S-DC 12V型继电器。

楼主:
    图中U为分闸线圈或合闸线圈的工作电压,为220V直流,触发电路与分、
合闸线圈并联。
    光祸器件选用的是PC814 X 1Y,其主要特征如下:
1、输入和输出之间隔离绝缘水平可达到_SkV(有效值)。
2、电流转移比(CTR)在前向输入电流1 mA时在20%以上。
3、输入电流在7mA和_SOmA之间时,CTR>100070 0
4、响应时间(Response Time)短,为4uso
    R29选取为11 K S2 ,   Rio为1 K S2,此时正向电流IF-}=20mA o
    断路器操作启动时刻根据分、合闸线圈中电流的有无而定,对线圈触发信号
的监测为分、合闸起始时间的精确计算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

网友B:
这个资料好!
感谢分享啊。。。学习一下!

网友C:
终于看到有用labview 开发的程序了!感觉很奇怪的样子!

楼主:
测控行业的标杆1 !

楼主:
关于这部分信息,我找到其他资料之后 一起探讨!谢谢各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