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IC28514电源demo板最大功率是多少?

楼主(2020-03-15):
首先很高兴收到了论坛寄来的MIC28514电源demo板,趁着周末空闲,就开始好好上电实测一下。

1、收到的实物与官方介绍一致,比较耳目一新的是跳线帽比我之前用的高很多,方便拔插,此外使能接口无需操作,默认开发板上电使能。
2、拿到开发板后就去官网下载了手册,了解到MIC28514这款芯片输入最高支持75V输入,5A电流输出,想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以后应该设计的时候可以作为参考设计了。
3、首先,上电试了下0.8V输出,虽说输入电压最低4.5V,实测4.3V输入的时候仍可以空载输出0.8V,但是降到4.2V以下,输出就不准了;
由于我目前用到24V输入、12V输出,负载30W不到。于是可以设置输入为24V电压、输出配置为12V,空载的时候,电压用万用表量还是比较准的,于是接上提前借的电子负载开始测试。
具体如下: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负载 转换效率
24V         0.07A       12V         1W        60%
24V         0.46A       12V        10W        90%
24V         0.9A        12V         20W        92.6%
24V         1.03A       12V         23W       93%
电子负载显示如下:

本想加到30W负载的,可惜输出电压直接异常,降到0V左右了,最后一直改变负载,发现24W以上都会这样,但是手册明明写的输出电流5A,有点不思其解了。

查阅手册,虽有电流限制功能,但是算下来应该没超过限流值啊。

Ilim=11.34A-0.5△Il(pp)

Ilim=11.34A-0.5*2.74>5A,应该不至于是限流导致的啊。

于是,将电压输出配置为3.3V,这样即使5A输出,也就16.5W,具体如下: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负载 转换效率
24V         0.06A       3.3V         1W        69%
24V         0.25A       3.3V        5W        83%
24V         0.52A       3.3V        10W       80%
当电子负载设置15W时,同样出现输出电压被拉低的现象。

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小喇叭给加个推荐,希望能让大家看到,@麦小播   麦大大还请帮忙看看,谢谢麦大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喇叭给加个推荐,希望能让大家看到,@麦小播   麦大大还请帮忙看看,谢谢麦大大~~~~ ...

谢谢小喇叭! Very good。谢谢推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