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USB上位机软件用什么写比较好

楼主(2020-03-15):
我在学USB通信。下位机用电脑圈圈的开发板,上位机用VB编写。
做HID实验,VB的上位机往51单片机发数据没问题,可是读数据就得
点一下读按钮读取一次数据,如果连续读用定时器,就会死掉。
我在VB论坛里发问,几乎没人理。
我看到圈圈大神书里用VC写的上位机。我是不是该学习一下VC呢?
不过,又听说用labview的挺多,在百度搜了一下,貌似用labview也可以
写USB上位机程序。我有点疑惑,到底学什么好呢?请过来人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答案,用那个好,如何搭建开发环境,代码是如何,如何编译,希望楼主也教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答案,用那个好,如何搭建开发环境,代码是如何,如何编译,希望楼主也教教我。 ...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吧。我没有要代码呀

网友B:
上位机软件开发环境有很多,主要看个人习惯和熟悉程度。
本人习惯用V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软件开发环境有很多,主要看个人习惯和熟悉程度。
本人习惯用VC。

我也比较倾向于学VC

网友C(2020-05-01):
QT 做界面也是可以的。做嵌入式 linux UI 时也可以用到的。
如果没有规划嵌入式领域,windows 还是用 V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