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每日话题】你曾经在电子工程师的路上踩过哪些坑?

楼主(2020-03-16):
恭喜以下网友获奖:

请获奖用户发送邮寄信息到bbs@21ic.com 邮箱
邮件主题为:【每日话题有奖】
邮件内容为:论坛ID、姓名、电话、邮寄地址
邮件截止日期为:2020年3月20日,逾期不候!

你曾经在电子工程师的路上踩过哪些坑?

踩坑这件事件,应该每个人都有过吧;

如果没有,烦请告诉我,我要把你头像当壁纸;

人总是踩的坑越大,印象绝对越深刻;

把你踩过的坑,不妨告诉大家;

让新人和小白们尽量避免去踩坑;

直面自己的曾经的过错,也是一种勇气;

同时分享踩坑经验,可得精美小礼物一份;

抽选3名获得,小礼品~

走的每一步都有坑

网友A:
坑1:助焊剂引起的短路效应?

记得当年是做的检测设备,用到很多航空插头,都是我们手工焊接的,那时候有些线扒完皮后不是很好焊接,都会先沾沾助焊剂,再挂锡,完了焊接航插。也不知道是助焊剂的质量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后期客户使用的时候,带航插的线引入的电源短路导致设备不能用了,而且又一次还电到了使用人员(交流220V),经过返回检查用欧姆表测试,发现有助焊剂的两根线之间阻抗特别小(用万用表通断测不出来),也不知道是随着时间流逝还是怎么样。事情就那样发生了,从此以后,焊线再也没用过助焊剂。

坑2:芯片ESD引起的一连串发热事故?

这颗料是个数字温度传感器,我们是用白钢管里面填上导热硅脂后把它连板带线安装进去的。当做测温探头用(类似于热电偶那种白钢管),谁知道那个秋天,天干气燥,批量的有很多开始发热甚至不能用了。经过了长期的跟踪,测试,反反复复的终于找到了病根,就是静电效应。上万的批量货都发出去了。现场陆陆续续的有出现这种情况的,有开始发热的,有后期自己发热的。真是公司损失不小。最后,还是通过改板子改程序,增加了一堆ESD器件(各种TVS)才解决。

坑3:电容断层导致电池炸裂?

这个是最近发生的事情,由于是低功耗无线设备。采用的是电池供电。小板设计的没有问题,功耗很低。通讯距离也能达到200米吧。大部分采用的0402封装的小件,别小看这个小小的0402电容,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有些去耦电容0.1UF的 都是跨接再VCC和GND之间的,可能是拼板后掰板的硬力导致,也可能是电容本身的品质问题。就是它出现了问题,要么导致功耗大,时间长电池没电了,要么直接短路了,时间长,电池都炸裂了。后来,改了拼板方式,加了镂空。电容也都用村田的了。问题减少了很多。

@21小跑堂 :还有很多小坑 都自己填了
良心作品~

网友B:
曾经一直在黑锅的坑里面
直到离开那家公司才知道,一直被背黑锅
所有的锅,有人在领导面前说都是我的
不过现在回头看,也就那样吧

@ilymqdh :明白了。是走了之后别人把问题都推你身上。
@dirtwillfly :我是最后离开了,才知道背了很多锅走的
恭喜你成长了。
其实背锅很常见,替领导背锅、替同事背锅,我曾经也经常干。但没名目的黑锅就算了。
哈哈

网友C:
曾经有一次焊错了一个二极管,结果送上电就听见爆竹声了。

网友D:
1,心态
掉坑是都要经历的,也是必须交的“学费”,所以,勇敢的掉进去吧,不掉一下啥都学不会的
我掉了一些坑,但是我水平一般般,调整去搞市场了,,,
2,小白就别研究什么自动布线了
那玩意得设定好非常复杂的规则才能用,这两天新来的实习生好像是用自动布线搞的板子,组长同志有点抓狂
手动搞,其实没多少工作量的,板型定好→摆好器件→连线→查错
3,电源功率好好评估,能用线性电源,就不要用开关电源
我刚学的时候,老觉得开关电源牛X,但是碰到太多问题了,我到现在也是搞不太明白,放弃了,,,
线性稳压器件就省心得多了,只要功率允许,用线性稳压器件省心得多,成本也要低得多
4,器件渠道
采购器件,用途无非就是测试和生产,如果测试稳定后,测试用的器件,就千万不要换,即使换的渠道可能更可靠
生产过程中随便更换器件,产生的问题太多了
好方法就是测试用的器件,就选择稳定可靠的渠道
5,问题及时沟通
个人的智慧始终是有限的,出现问题,如果感觉会影响功能,品质,或者交期了,就要沟通,千万别拖着有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借助社区的力量,百度固然重要,百度不到的东西,可以在21ic上问问前辈嘛,我的很多问题就是21ic的前辈给的解决思路
6,测试要暴力
永远不要想用户会按照你的说明要求去使用,那种用户可遇不可求的
测试环节要尽量暴力,诺基亚那些砸手机的视频挺震撼我的,谁会没事摔手机那样啊??
7,有机会一定要到现场去看看
哪怕是去接一根线,也要去看看,实际动动手,对于加强产品理解真的有很大帮助
产品经理提出的SB意见,不一定是真的SB
8,跟生产保持沟通
很多生产的师傅很有经验的,设计上的一些小问题,他是可以通过生产的一些技巧解决掉,或者忽视掉
一定要保持沟通,让他反馈,逐步优化设计
9,办公室私有云,真香
我们的重要资料都是办公室私有云上的,在家也能访问
关键那玩意稳定啊,不怕丢失啊,从此再也不怕电脑故障

网友E:
坑太多了,要说起来估计得磨掉一层手指皮。

网友F:
电子工程师的路上,因为接触的女生太少了,太过单纯,结果被一个女同学坑了好多钱,这个可以吗?

不厚道的笑出了声。。。

网友G:
用烙铁时不小心烫坏过一条新裤子!花了半个月工资买的万用表没用一次就坏了!电解电容极性搞错过,结果很强悍!唉,不说了我想静静

@dirtwillfly :哈哈 是呀 要不我还是贵族
静静都嫁人了

网友H:
N年前
第一次接 接近开关,上电就坏,原因是没有看正负极。被老板说要交学费
电解电容 安装不细心,反装,爆炸,办公室到处是飞絮
第一次修电蚊拍,啪叽,报销个万用表,直接量的高压输出,
。。。。。。

网友I:
老师傅经验,

刚参加工作看到一些老师傅判断烙铁热不热时,总用鼻子'闻', 据说用手摸,会烫到手,
然后就有样学样,   然后就经常烫到鼻子....
现在不大用闻了, 不确定就随便找点身边的东西戳一下,看看是不是冒烟就行,

网友J:
刚刚接触单火线开关(原理是开关电源)时,对火线就是地线这句话没太大的感觉!
直到有一天,需要测波形的时候:示波器探头一碰板子,瞬间板子在我脸前炸了!
那时候我才知道,示波器测开关电源时一定要使用隔离变压器

调试高压电一定要用隔离电源

网友K:
二极管接反了,巨亮,然后就坏了

网友L:
曾经最烦人的就是USB受干扰,开个日光灯USB就死机了。后来就学会了首先画板USB走差分布线,信号线路要加ESD保护,加共模电感进行抗干扰。
再就是开机时电源不稳定导致单片机经常性死机,不复位。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坑1:助焊剂引起的短路效应?

记得当年是做的检测设备,用到很多航空插头,都是我们手工焊接的,那时候有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坑1:助焊剂引起的短路效应?

记得当年是做的检测设备,用到很多航空插头,都是我们手工焊接的,那时候有 ...

恭喜您获奖
请发送邮寄信息到bbs@21ic.com 邮箱
邮件主题为:【每日话题有奖】
邮件内容为:论坛ID、姓名、电话、邮寄地址
邮件截止日期为:2020年3月20日,逾期不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心态
掉坑是都要经历的,也是必须交的“学费”,所以,勇敢的掉进去吧,不掉一下啥都学不会的
我掉了一 ...

恭喜您获奖
请发送邮寄信息到bbs@21ic.com 邮箱
邮件主题为:【每日话题有奖】
邮件内容为:论坛ID、姓名、电话、邮寄地址
邮件截止日期为:2020年3月20日,逾期不候!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刚接触单火线开关(原理是开关电源)时,对火线就是地线这句话没太大的感觉!
直到有一天,需要测波形的 ...

恭喜您获奖
请发送邮寄信息到bbs@21ic.com 邮箱
邮件主题为:【每日话题有奖】
邮件内容为:论坛ID、姓名、电话、邮寄地址
邮件截止日期为:2020年3月20日,逾期不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恭喜您获奖
请发送邮寄信息到 邮箱
邮件主题为:【每日话题有奖】

已发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