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105C8 内外时钟切换的问题,求助

楼主:
大家好
在调试HC89S105C8使用外部晶振时钟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比如我想使用外部高频晶振16MHZ,直接按照datasheet里面对寄存器进行配置,然后烧录到芯片中,但实际不行,后来发现要在HC-LINK里面设置一下才可以,选用外部晶振才可以正常工作!
那么设置的部分,是不是类似于AVR单片机的熔丝位或PIC单片机的配置位那样的存在,只以通过烧录工具进行设置?????

网友(2020-03-19):
这个类似传说中的配置字。应该在Flash里写着。所以需要在烧录时候用烧录工具设置。

网友:
很多单片机的这个功能是要这么操作。

网友A:
一般单片机应该软件里可以这么做。部分单片机的设计上比较特殊s

网友B:
具备BOR功能牛叉

网友C:
感觉官方有点弱,这个问题我问过官方,他们也不知道原因。原来可以用HC-LINK解决,等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