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21小能手处事不公!

楼主(2020-03-16):
张眉张坛主,在下面帖子里,对本人所说言论,进行歪曲理解,本人已经一一回复: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1356-1-1.html

即便撇开所谓的技术言论不看,帖子标题就是赤裸裸的攻击:

本人就帖子里指出的“错误”,本人已经有理有据的回复了,要求张眉必须根据我的回复判断,我有没有说错。
如果没错,必须修改帖子标题,并向本人道歉:

如果管理员和张眉坛主都不理不问,那么本人要以牙还牙,采取对等措施。

现在小能手把我的帖子删除了,说挑起事端:

而始作俑者的帖子丝毫没动:

难道“文邹邹”的攻击,就不是攻击?就不会挑起事端?
张坛主能在标题中用大忽悠的字眼,我就不能用?管理人员这是不是护犊子,充满偏袒性的处理问题?

网友A:
您好:
您反馈的帖子标题已修改。删除帖子是因为帖子标题上明确是直接针对个人的。

楼主: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论坛这样删帖,无非就是培养文明流氓。

有时候文明流氓比普通流氓更可恶,因为后者讲话不文明,是个人都能看出来。所以根本不会采信后者。

而文明的流氓,说的是文明话,普通话,用了大量学术术语,初学者根本辨别不出来,对其所说就会信以为真。

楼主:
当然了,管理人员不大可能懂技术,想区分二者比较难。

我可以教你一招:文明流氓讲话,闪烁其辞,核心问题避而不谈(例如上图中三个帖子,绝口不谈我的话为什么错了),而是打太极,净扯些无关紧要的,我在帖子强调十万多遍的核心证据(下图中这个0),假装看不见。

网友B:
不能指名道姓,这是评判基本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指名道姓,这是评判基本原则。

21ic名人堂中的人物,当然可以直呼姓名,否则就不是名人堂了。

如果不想让人知道姓名,就不要加入所谓的名人堂,加入名人堂,意味着全世界网民都可以看到!

随便怎么处理吧,反正我是先撤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随便怎么处理吧,反正我是先撤了。

还是好好讲课吧。

网友C:
突然好同情小能手。。。。。

怎么会这么想?业务能力有待提高啊

网友D:
大家都混这么久了,谁是流氓还有争议吗?

网友E:
经常看楼主写的帖子,有些观点只不过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没必要搞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扼杀不同的声音,最后只能骗自己,鲁迅不也写过《狂人日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常看楼主写的帖子,有些观点只不过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没必要搞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扼杀不同的 ...

看待问题有不同角度可以理解,指明我帖子错误,我表示感谢。

但不能容忍的是超级流氓。
从来不敢正面交流,只要上证据、讲道理,他或者转脸就跑,半个月看不见人;或者是顾左右言其他,假装看不见。

然后最厉害是车轮战术:你跟他说自然常数e,他就跟你说跟随器,你跟他扯跟随器,他就跟你扯自然常数e。。。。

这不是超级流氓是什么?

网友F:
论坛管理者要尽量的公平处理事情,太过死板的按论坛规定做事并不是好事。就比如这个事情,如果是觉得标题明显针对个人不合适,可以要求更改,完全没有必要直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