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无位置传感器极低成本高速中小功率BLDC控制器的实现

楼主(2020-03-16):
无位置传感器低成本高速中小功率小型BLDC控制器的实现      无位置传感器控制技术是近十几年来无刷直流电机(BLDC)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无位置传感器控制研究的核心是转子位置信号检测电路,软件滤波及抗换相时的高脉冲干扰这些是无刷直流电机(BLDC )可靠稳定运行的前提。目前转子位置检测模式有多种但最成熟可靠是反电势的转子位置检测 一般为九电阻法,配相应的滤波电容既可稳定的工作。但在高速到几万转/分/时滤波电容会产生相位延时会对转子位置产生后移需用软件进行较正滤波。通过大量实验验证反电势法可在加电相和非加电相提取到并且都可以稳定的检测到转子位置信号。提取稳定的到转子位置信号是无位置传感器BLDC控制器实现的基石。MCU的选型很重要,不是所有的单片MCU都能用的,要选高抗干扰不易死机否则在六步换相时的高脉冲干扰会造成驱动逻辑混乱FET冒烟模块及MCU 损坏。下面说一下启动和运行步序过程:1。启动:无刷直流电机以同步方式起动并使转速达1000以上后有反电势稳定产生MCU此时接管转子位置检测进行闭环控制。接管后表现为:转轴加载转速下降但不会丢步。2。速度闭环:无刷直流电机分六步法驱动每两步为一个子单元,占一周的3分之1(120度)用MCU 自带计数器在转子120度开始时计数结束时停止计数每圈进行3次采样计数此值既为电机转速值。120度的起始和结束是以转子位置信号为相关联的。在MCU单元予存的转速值和此值进行比较后控制PWM波的占空比以此来调整并稳定转速。速度闭环接管后表现为:转轴加载转速不下降在PWM占空比控制范围内变化5-+10转。本案选用MCU中的比较器和T2(换不同的计数器计数值会有变化)高速方案。MCU芯片在不接 电源大电容也能稳定工作。本案选型通过测试的芯片在1万转以下可采用ADC转子位置检测法,几万到十万转以上采用比较器转子位置检测法,该两个方法都在本案验证通过。软件/电路硬件支持20+转,工作电压125V----25V工作电流30A最大55A保护75A。有欠过压及温度保护电池电量指示等。整个系统的电路板尺寸 40mmX40mm6MM不包括散热外壳。软件用汇编编写以提高时序的速度及系统的稳定性。本案电路调试和相关测试及实物电路样板如下,需交流QQ 1579653499/

站内短信。开发该BLDC控制器是针对低价位低压12---25V中小功率3—75A转速可调高速1000—200000转低成本小型化高速工具/四轴飞行器/等应用场景。通过电源输入位置的调节,FET的选择,

BLDC控制器最低3V电压下正常工作。电路样板及测试波形图如下

网友A:
做的真不错,强力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