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放大与跨阻放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3-16):
电路结构是一样的,反馈支路RC的取值有没有区别?

网友A:
电路结构是一样的”,但两个电路的R和C的作用却不同。

电荷放大器中的反馈电容C(也被称为积分电容)用于确定电荷到电压的变换,而其反馈电阻则重要作为“直流偏置”之用(通常取值比较大)。

跨阻放大器中的反馈电阻R用于确定输入电流到输出电压的变换,而其反馈电容则通常用于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