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集精度问题

楼主(2020-03-16):
客户提出,50mA量程,精度0.01mA,即0.02%。最高频率2k,带宽2M以上我觉得这个指标有点问题,精度要求高了。是否能做到?

xch
国标上已经确认 “精度” 这个名词的解释了吗?

网友A:
按给的钱做,如果钱和精度对不上,搞个24bit,读数显示显示的华丽点就是了。

@fzyuan :24bit的adc,位数够,显示的数字多一点。就是显示很华丽的意思。这就是“精度”。要按客户给的钱去理解。也不能说客户不懂是吧。这个精度的母表客户也不一定有,你说有就有了。
24bit?大概是没搞清楚什么是“精度”吧

楼主:
我查阅了吉士利和福禄克的6位半表,直流电流精度大概是0.05%,交流电流大概是0.15%
只有福禄克的8位半表8045A才够。
就觉得这个指标就有点问题,也不是钱的问题了

网友B:
交流电流测量,精度0.02%,最高频率2KHz,带宽2M以上,什么意思?是采样频率要求4MHz以上吗?
感觉就是采样频率4MHz以上难一些,要找找ADC芯片了,或许需要多个芯片并联分时工作了。

楼主:
没有规定采样频率,只要满足要求即可。

网友C:
“最高频率2k,带宽2M以上”这个真不明白!

如果说最高频率2kHz,50mA量程做到0.02%并不难,
要是最高2MHz,就难了,但是如果波形失真度有保证的话,也就不难了。

网友D:
按指标做不到,不用考虑了。
不过国内的现实,你只需要看对方的实际用途,就知道什么样的指标合适了。

楼主:
我准备报0.05%read+0.05%F.S.的方案。标定时使用直流电流。

网友E:
精度和分辨率是两回事

网友F:
1409160[/attachimg
HP34401A 6-1/2万用表交流电流指标

网友G:
如果你把0.02%认为是最大误差的话,显然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个几十万,估计搞不定。
因为常规的台式表基本都到不了这个水平。这个上楼已经有人贴了。
这个精度基本快到校准装置的水平,一般而言,每个器件的稳定性至少要比这个合成后的精度好一个数量级才行,也就是0.002%,到这个程度,恒温啥的估计是必须的了。

如果你把0.02%认为是稳定性或者是分辨率的话,还是很轻松就可以完成的。

网友H:
13位有效位,工业上一般为16位,高精尖的18位,核磁共振,一分钱一分贷,技术上不是问题 。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把0.02%认为是最大误差的话,显然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个几十万,估计搞不定。
因为常规 ...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先讲条件,如果信号频率范围是DC~2kHz,量程为50mA,允许误差是0.01%fs+0.01rd,
工作温度为18~28摄氏度,
那我认为不管采用直接数字采样还是专用RMS-DC再采样的方案,就PCB成本不应该超过¥200.

网友I:
首先,没讲使用环境,其次,没谈是短期稳定度还是长期稳定。查了下,fluke八位半 8508A 0-2k 200mA交流电流档 在室温+-1℃时给出的24小时误差0.02%+0.01%,安捷伦3458A 10hz-100khz 24小时精度为0.05%。觉得0.02%简单的朋友可以尝试把这两家公司的份额干掉。。。

技术上不是问题,有经验的工程师及适合的成本下能达成,重硬件轻软件是根本。国外大的仪器公司都是这样的路子,只有中国及前期的日本贷不是,现在日本的义器仪表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I:
首先,没讲使用环境,其次,没谈是短期稳定度还是长期稳定。查了下,fluke八位半 8508A 0-2k 200mA交流电流 ...

你对仪表的一些细节研究的很深呀

网友I:
不谈技术细节,楼主手上有什么仪器可以对做的仪器进行标定和溯源,给出的指标总不能超过用做标准的仪器吧。

当然在仪器后期有相当把握时才这样。
送质检局或第三方校验。

网友H:
0.002%的基准仪器有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0.002%的基准仪器有吗?

直流是有的,交流电流就不太清楚了。不谈溯源和仪器校准,只要稳定度可以,鬼知道准不准。。

楼主:
准不准要第三方标定。要找当地计量所
0.02%觉得简单的朋友请看下3楼的帖子。
高精度的东西对环境温度要求都很高,客户没有提,自己心里明白,根据实际使用情况修改合理指标或使用环境
有时候比客户更难说服是内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准不准要第三方标定。要找当地计量所
0.02%觉得简单的朋友请看下3楼的帖子。
高精度的东西对环境温度要求都 ...

先把“最高频率2k,带宽2M以上”这个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最高频率2k,带宽2M以上”这个解释一下。

这个没什么难理解的。
信号频率最高2K,但你的输入带宽2M以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准不准要第三方标定。要找当地计量所
0.02%觉得简单的朋友请看下3楼的帖子。
高精度的东西对环境温度要求都 ...

叫计量“所”的地方,有几个精通电路设计的?
他们只是搞计量的,对于误差理论很精通,但对电路可能是很外行的。

另外,你三楼所列,那些是通用仪器,并不是专门用来测量某一特定频率、特定量程信号的。

但是你要说0~50mA、0~2kHz范围内所有读数的误差都必须不大于0.02%,那是绝对实现不了的,哪怕是10%也实现不了。
谈误差的时候,条件很重要。
你如果无法明确的描述“条件”,那就肯定做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没什么难理解的。
信号频率最高2K,但你的输入带宽2M以上

我只要准确测量信号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管我电路的带宽啊?

跟读取的响应时间有关。

楼主:
交流信号,没有足够的带宽你怎么测的准?还有一个就是防止你用拟合法,很多不是真RMS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只要准确测量信号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管我电路的带宽啊?

再说,你怎么来测我的带宽呢?你的输入信号可不准超过2kHz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叫计量“所”的地方,有几个精通电路设计的?
他们只是搞计量的,对于误差理论很精通,但对电路可能是很外 ...

你对计量了解下在评论。计量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客户不可能是技术专家,有些条件就需要你去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说,你怎么来测我的带宽呢?你的输入信号可不准超过2kHz哦。

你是在钻牛角尖。但原因基本是你对计量没有基本的认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在钻牛角尖。但原因基本是你对计量没有基本的认识

你自己没有以正确的误差形式来标称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在钻牛角尖。但原因基本是你对计量没有基本的认识

带宽是为了解决波形的适应性问题,你没有提出对波形适应性的要求,
却提出了“最高频率”2kHz,
这就意味着,信号中频率在2kHz以上的分量都是没有的,也就是说上限就是2kHz的正弦波,你还要啥2MHz带宽啊。

@zyj9490 :不是平方开平方那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 有效值测量误差必然要明确波形系数,否则我可以让你永远都测不准的。
@fzyuan :测有效值,肯定要平方和开根号的原理测得。这样可避开波形糸数。
@fzyuan :肯定是以正弦波2KHZ来算的,要不,带宽无法确定,方波2KHZ要的带宽可以超过2M。精度肯定是FULL幅值时为准的。
@zyj9490 :但是,如果约定了输入信号为最高频率2kHz的正弦波、三角波(±10)、方波(±10)这样的条件,那就不难实现了。
@zyj9490 :高精度的交流有效值测量一般不用直接采样。波形适应性是极大的挑战,如果精度要求未注明波形相关的参数,那么仅说2kHz是无法很好完成任务的。如果人家拿一个电压有效值10V、频率2kHz、占空比仅1%的矩形波信号,那么你如果希望误差小于1%,采样率20Msps也不一定够吧。
是的,带宽跟信号最高频率有关,一般采样频率是最高信号的频率的10倍左右,是最经济的,超高采样率硬件成本,技术方案会增加。信号的频谙决定了采样的频率,和带宽。

网友J:
有些东西,看着是高科技,实际上按部就班,照着文档做就行了。

计量所那些人,照着“规范”做就行了,需要高科技仪器,但不需要多少高科技知识,普通人经过半个月训练就能上岗了。

用高科技设备与设计高科技设备,思维境界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在钻牛角尖。但原因基本是你对计量没有基本的认识

这都被你看出来啦,我确实爱“钻牛角尖”。
而且我确实不是搞计量的,我的主业是搞非标自动化,就是那自动化生产线之类的。

加油!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首先,没讲使用环境,其次,没谈是短期稳定度还是长期稳定。查了下,fluke八位半 8508A 0-2k 200mA交流电流 ...

0.05%万分之五,感觉精度也不是很高啊。六位半的仪表精度是多少

@zyj9490 :参考源的噪声还可以提升很多的。顶级的可以到1uV以下。
@zyj9490 :实测噪声如果明显超过理论噪声,说明你的分析是失败的,或者你的设计是失败的,或者你的测试是失败的。
@zyj9490 :噪声是从实测而来,非数据手册查到。
@fzyuan :850NV那里来。
@fzyuan :我一开始说输入AD的噪声,及基准的噪声。的综合,此二者平方和开根号即是糸统的噪声。3倍噪声即是信号最低可测量值(可靠性测量值)。
@zyj9490 :照你这么算可不止18位哦。2.5V/850nV = 2,941,176,大概21.5bit;要是运放用LT1028的话,还有23.3bit呢! 但这不是系统的。
@fzyuan :2.5/10UV=250000,相当于18位有效位。
@zyj9490 :我刚才说的那些,那一点是有问题的?
@zyj9490 :我哪里说“18位有效位”了?
@fzyuan :30块钱,做得到18位有效位的糸统,想想是美。

网友A:
换楼层吧,评论都很多了,装不下了。

楼主(2020-05-13):
引用NI采集板卡的推导,基准1ppm,adc的INL=60ppm,综合增益误差只有13ppm。从参数看,基准,adc和放大电路都不是30RMB能够搞定。
电流0.05%并没有那么简单,交流比直流难,电流还要比电压难的多。校正和计量的麻烦的要死。

网友L:
涨知识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先把“最高频率2k,带宽2M以上”这个解释一下。

我也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