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有没有输出DAC的8位单片机

楼主(2020-03-16):
有没有输出DAC的8位单片机

网友A:
比较少,有

网友B:
有啊,但是资源蛮大的,LQFP64封装,可以不?

网友C:
STM32单片机就有DAC输出

网友D:
C8051F330 1个10位电流型输出DAC

网友E:
STM8L有12bit

网友F:
加我QQ:261533324,

网友G:
可以PWM转DAC

网友H:
带DAC的比较少见,一般只有资源非常丰富的单片机才有。
pwm比较常见,如果对成本有要求,尽量使用pwm代替dac

网友I:
PIC有很多

网友J:
LGT8F有低分辨率的,STM8L有12位的DAC

网友K:
可以用PWM转DAC,不知道合不合你的产品

网友L:
很多8位单片机都有吧

网友M:
用PWM转DAC试试啊

网友N:
低速的可以考虑PWM来替代DAC

网友O:
有的,请加我微信aaa8933308备注21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