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器对信号电源以及地线的干扰

楼主(2020-03-16):
大神们,你们好,我最近在做一款24V直流有刷电机驱动器,遇到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每当电机转动时,就会对地线产生500mV甚至到2V的噪声,影响单片机复位,请问一下你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非常感谢!

网友A(点评):
EMI 滤波器直接装进电机外壳、并联转子绕组。

网友B:
PCB贴上来看看

网友C:
电机电源和单片机电源隔离,最好地也不要共用,完全隔离开~

网友D:
电路和/或PCB设计不合理,可用飞线降低地回路阻抗,增强电源调节能力和去耦,包括使用电容和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