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无线充电控制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
如图所示,现在疑问是:1.P137 INPUT连接单片机INT脚,请问这个如何实现检测充电信号的?2.当P00为低时,图中说电流按蓝色箭头流动,我觉得电流还会从L1的1脚向R9,R5,TR1再经过整流桥流回L1的2脚,这样的话,就能导通TR1和TR2,这样就同样能向后端供电啊?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A(点评):
这张图太奇葩。得找神仙二师兄解释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哈哈,这是在一个无线充电动牙刷上看到的

楼主(2020-03-17):
没人回吗,麻烦会的帮忙解答下

网友B:
1 如何实现检测充电信号的
  L1感应后两段产生电压, 经过蓝色回路在R9 产生压降

2. 当P00为低时,  跟上面的逻辑是不影响的,   前级的ac信号直接跳过桥堆过来, 等效半波整流

INPUT 是检测L1是否有感应, P00控制是否进行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