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如何测量单片机波形

楼主(2020-03-16):
我用DS1052E测量单片机模拟SPI驱动OLED显示屏,显示正常,但测得MOSI(D1数据脚)输出波形不是正常的矩形波,波形如下,感到困惑,请高手们指点指点,谢谢!
示波器设置:获取方式:峰值检测 存储尝试:普通 触发模式:边沿触发 上升沿触发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是说尖峰吗?这个也许是因为你的示波器供电电源不稳定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B:
这些波形中的毛刺可能是由于电源不够纯净或者外部的干扰造成的,不过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