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镍氢充电池 可以用 60W恒温电烙铁焊接吗 ?

楼主(2020-03-16):
见附图一,四节1.2V的7号镍氢充电池。

现在,需要把它们 串联起来 使用。

请问(见附图二)
可以 用60W的恒温电烙铁焊接吗 ?

谢谢 !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点焊,你这镍氢电池用在哪?

小孩电动汽车上用的,原来的电池不能用了

网友B:
简单弄几个铁丝或者弹簧,两边固定一下应该可以的
或者更简单的:找一张报纸裹成电池大小的圆筒,把电池一个叠一个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弄几个铁丝或者弹簧,两边固定一下应该可以的
或者更简单的:找一张报纸裹成电池大小的圆筒,把电池一 ...

可以一试

网友C:
烙铁200多度才能锡焊,电池会爆的,要点焊或激光焊

网友D:
自己貌似搞不了。找找有卖玩具电池盒的,大小合适直接放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