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有关74hc244的问题

楼主(2020-03-16):
这里为什么典型值比最小值要低?

网友A:
典型值是理想状态,最小值是制造公差导致的非理想状态。至于为什么划分到min没写到max可能是文化差异。

中国人: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No.
So you don't have any questions?
Yes.

外国人: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No.
So you don't have any questions?
No.

法官:yes or no?
孙杨妈妈:or.

网友B:
是不是这个意思:一般1.2V就认高电平了,但偶尔1.5V才能认为高电平,所以只要高于1.5V就是安全可靠的被认作高电平。

网友C:
说个直观点的,由于芯片的差异,如果输入是1.2V,可能98%(随便说的)的能认为是高电平,如果输入是1.5V,那100%是高电平;
如果你设计的产品是1.2V输入,个别产品出现问题,你找厂家,厂家会说你设计有问题,我们不管;
如果你设计的产品是1.5V输入,还有产品出问题,你可以理直气壮的找厂家赔偿;

网友D:
器件手册的文件编辑错误。

网友E:
就是文档编辑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文档编辑错误!

但是这个我确实测试了,5v供电下2.5v的输入就可以被认定为高电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我确实测试了,5v供电下2.5v的输入就可以被认定为高电平

这种规格书写法,即使出问题都没办法追究人家的责任,因为没有给出来5V工作电压下的数据。
换TI的兼容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