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应广单片机PMS152程序瘦身后显示0-59每秒加1

楼主(2020-03-16):
台湾应广单片机PMS152程序瘦身后显示0-59每秒加1
https://bbs.21ic.com/blog-818997-683484.html
PMS152程序瘦身后显示0-59
Compile ...
C:\Users\su\Desktop\第二课准备\闪烁\闪烁.PRE
C:\Users\su\Desktop\第二课准备\闪烁\闪烁.C
Link ...
memory 0x48 ~ 0x4F for stack, vector = 0x0
memory 0x0 ~ 0x47 are free
Check Sum is 0xA91196
PMS152  : ROM Size : 0x4E6
PMS152  : Last use Code : 0x12A , Remain Free-Code : 0x3BC [+35] , Remain Free-RAM : 66

0 error(s), 0 warning(s)
#include        "extern.h"
/**************************************************/
bit        led_a                :        pb.0;
bit        led_b                :        pb.1;
bit        led_c                :        pb.2;
bit        led_d                :         pb.3;
bit        led_e                :         pb.4;
bit        led_f                :        pb.5;
bit        led_g                :        pb.6;
bit        led_zuo                :        pa.0;
bit        led_you                :        pa.4;
bit        led_gg                :        pb.7;
bit        led_shuchu        :        pa.5;

bit  iic_sda        :        pb.2;
bit  iic_scl        :        pb.3;
/**************************************************/
void        xianshi();                        //显示
void        xianshi_fenjie();        //显示分解
byte        xianshi_a1,xianshi_a2;
//byte xianshi_b1,xianshi_b2;

//xianshi_a1显示的数值/xianshi_a2传递用
//byte xianshi_b1,十位/xianshi_b2,个位
/**************************************************/
//bit  iic_sda   :                pb.2;                //iic
//bit  iic_scl   :                pb.3;
//pbph.2                =1;                //iic上拉电阻
//pbph.3                =1;                //iic上拉电阻

/**************************************************/
void        yanshi();                //延时
byte        yanshi_a1;
/**************************************************/
byte        a1;
/**************************************************/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4        //        SYSCLK=IHRC/4
xianshi_a1        =0;
xianshi_a2        =0;
led_gg                =1;
led_shuchu        =1;
pbph.2                =1;                                //iic上拉电阻
pbph.3                =1;                                //iic上拉电阻

pac                        =0b1111_1111;
pbc                        =0xff;

/**************************************************/
tm2c                |=0b0001_0000;        //timer2控制寄存器//系统时钟定周期模式
tm2s                =0b0110_0000;        //timer2分频寄存器//64

tm2ct                =0;                                //timer2计数寄存器
tm2b                =0xfa;                        //timer2上限寄存器//分频64//250次1秒
inten.6                =1;                                //启用timer2中断
//intrq.6        =0;                                //timer2中断请求
engint;                                                //启用全局中断
//disgint;                                        //停用全局中断
/**************************************************/
while (1)
{
xianshi();

}
}

/**************************************************/
void        xianshi()                //显示
{
byte xianshi_b1,xianshi_b2;
pb        |=0x7f;                        //清屏
xianshi_b1=xianshi_a1;
xianshi_b2=0;

while(xianshi_b1>=10)                //十位
{
xianshi_b2++;
xianshi_b1        -=10;
}
//b1;                                                //个位

led_zuo=1;
led_you=0;
xianshi_a2        =xianshi_b2;
xianshi_fenjie();
yanshi_a1=160;        yanshi();        //95,100HZ/130,75HZ/160,60HZ
pb        |=0x7f;                                        //清屏

led_zuo=0;
led_you=1;
xianshi_a2        =xianshi_b1;
xianshi_fenjie();
yanshi_a1=160;        yanshi();
}

/**************************************************/
void xianshi_fenjie()        //显示分解
{
if(xianshi_a2==0)
        {
        pb        &=0b1100_0000;        //0
        return;
        }
if(xianshi_a2==1)
        {
        pb        &=0b1111_1001;        //1
        return;
        }

if(xianshi_a2==2)
        {
        pb        &=0b1010_0100;        //2
        return;
        }
if(xianshi_a2==3)
        {
        pb        &=0b1011_0000;        //3
        return;
        }

if(xianshi_a2==4)
        {
        pb        &=0b1001_1001;        //4
        return;
        }

if(xianshi_a2==5)
        {
        pb        &=0b1001_0010;        //5
        return;
        }

if(xianshi_a2==6)
        {
        pb        &=0b1000_0010;        //6
        return;
        }

if(xianshi_a2==7)
        {
        pb        &=0b1111_1000;        //7
        return;
        }

if(xianshi_a2==8)
        {
        pb        &=0b1000_0000;        //8
        return;
        }

if(xianshi_a2==9)
        {
        pb        &=0b1001_0000;        //9
        return;
        }

}

/**************************************************/

void        yanshi()                //延时
{
while(yanshi_a1)
{
yanshi_a1--;
.delay(200);
}

}
/**************************************************/
void        interrupt()
{
pushaf;
intrq        =0;
a1++;
if(a1==250)                //1秒
        {
        a1=0;
        xianshi_a1++;
        if(xianshi_a1==60)
                {
                xianshi_a1=0;
                }
        }

popaf;
}

/**************************************************/

网友A:
可惜应广没有FLASH。。。

网友B:
你这程序写的太妖娆了,多年来看到最美丽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程序写的太妖娆了,多年来看到最美丽的代码

网友C:
楼主可以把原理图更新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