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在控温状态时发热丝部位会吱吱响

楼主(2020-03-17):
各位大神,有没见过做控温产品,PID在控制时发热丝部位会吱吱响,如全速加热则不响,不知是不是PID的频率与发热部位产生共振?我这产品是恒温烙铁,当全速加热电流达到约5A,PID控温电流在1A-2A之间,现在找到在手柄陶瓷芯的两根线上在控温时会发出吱吱响,PWM的频率定时器设定100us到10mS都没改善。请各位指教下。感谢!

网友A:
换一个频率吧。电烙铁内部是加热丝绕的线圈。

楼主:
现在将频率修改在PID控温时在10HZ左右(定时器设50MS),不过还是有,定时器设40MS时控温状态下响声没有这么频繁。

楼主:
就算将频率设1HZ控温也会出现嘀嗒声响,怀疑有尖峰电流。

楼主:
就是在开通MOS管时

网友B:
大幅降低PWM的周期,同时抑制一下加热元件上的电源上升率。

楼主:
在MOS管输出加RC元件能不能改善?

楼主:
请问PID控温时的频率设置300KHZ,是如何设置的?不知那位大佬知道?

网友C:
换加热芯,或者用可控硅控制交流。

楼主:
单片机时钟频率设12MHZ,定时器设置2US
void to()  interrupt 1
{
num++
if(num>=2)
num=0;
if(num<zkb)
PWM=0;
else
PWM=1;
}

楼主:
在网上找了些资料,PID在控温时频率要大于30KHZ以上才不会有响声,对于新手来说程序上应怎样设置就有点困难了,有请做控温产品的高手指点下。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加热芯,或者用可控硅控制交流。

不是控制交流哦,因为整个线路都是用锂电池DC20V供电,

楼主:
整个产品都是用锂电池供电,不是使用交流电。看了别人的外来样品没 这个问题。

网友C:
别人的样品也是用发热丝???会响可能是感量太大,或者是陶瓷发热片的压电效应。就是Y5V这样压电效应严重的瓷片电容也能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的样品也是用发热丝???会响可能是感量太大,或者是陶瓷发热片的压电效应。就是Y5V这样压电效应严重 ...

不是这个原因的,都是软件控制方式,它只是将PWM控制的频率提高到300HKZ就不响,这是我问了深圳搞开发那边的朋友说的。

楼主:
刚才尝试过输出脚信号是几十K的不会响,但PID控不了温,会一直加热。

xch
不控温固定输出PWM 会响?

网友D:
我用1khz/12V PWM 加热烙铁芯,没听见啥明显的声音。

网友E:
是因为开关的频率引起的吱吱响

网友F:
必须用大于30K频率,否则听不到响那是假的,如果你频率低,可以加电感个二极管处理,但都是有声音的,只是强弱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1khz/12V PWM 加热烙铁芯,没听见啥明显的声音。

是用PID控温才会响的,一般单纯用PWM是不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因为开关的频率引起的吱吱响

是的,当PID介入控温时,就会不停的控制MOS管通断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用大于30K频率,否则听不到响那是假的,如果你频率低,可以加电感个二极管处理,但都是有声音的,只是 ...

我将定时器频率设定10US(100KHZ)中断做PWM,然后同步给PID,在控温时还是会响,不会是PID那里有问题吧?

楼主:
这是mos管在控温时的波形

网友D(点评):
这个波形明显不对。应该是软件问题

楼主:
/***************定时器0***********/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10US中断(1T模式,自装载)
   num++;
  if(num>=1)
   num=0;
  if(num<ZKB)          //产生PWM

   PM_out=1;
   else
   PM_out=0;

  }
/*****************PID初始化****************/
void PID_Init()
{
  ZKB=0;   //输出占空比
  e1=0;           //本次的温度差
  e2=0;           //前一次温度差
  e3=0;           //前两次温度差
  kp=10;   //比例值
  ki=0;           //积分值
  kd=6;   //微分值
  }
/******************PID运算*****************/
void PID_isr(void)
{
   if(set_sum>temper)   //如果设定温度大于实际温度
  {
   if(set_sum-temper>5)  //如果相差5度
   {
     ZKB=10;                          //全速加热
          }
        else                                  //否则进行PID运算平滑加热
          {
            e1=set_sum-temper;
                duk=(kp*(e1-e2)+ki*e1+kd*(e1-e2*2+e3))/10;
                uk=uk+duk;
                   if(uk>10)
                uk=10;
         else
            if(uk<-10)
                uk=-10;
                if(uk<0)
                {
                 ZKB=-uk;
           }
        else
           {
            ZKB=uk;
            }
          e3=e2;
          e2=e1;
         }
        }
         if(temper>=set_sum)         //如果实际温度大于设定温度
         {
          if(temper-set_sum>0)   //如果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不相等
          {
                   ZKB=0;                                //停止加热

                }
         else
         {
           e1=temper-set_sum;
           duk=(kp*(e1-e2)+ki*e1+kd*(e1-e2*2+e3));
           uk=uk+duk;
           if(uk>10)
                   uk=10;
          else
            if(uk<-10)
                uk=-10;
                e3=e2;
                e2=e1;
           }
        }
}
这是PID部分,这样设置有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PID部分,这样设置有没问题?

if (num >=1)  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if (num >=1)  错了吧?

改if(num>=100)也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PID部分,这样设置有没问题?

建议这么改:
/***************定时器0***********/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8_t set=0;
   num++;
  if(num>=10)
  {
   num=0;
   set = ZKB;
  }

  if(num<set)          //产生PWM
  {
   PM_out=1;
   }
   else
   {
   PM_out=0;
  }
}

网友D(点评):
if(num>=100) ,1khz 应该不会很响。控制精度高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if(num>=100)也是不行

你那个温控PID算法不建议使用。温控系统不是线性系统, 因为牵涉知识产权,不好跟你说。

PWM输出最好用高速定时器硬件输出,可以万分之一微调。控制分辨率高,温度很容易稳定。

楼主:
明白,多谢了!刚才试了还是会响,我再重新整理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多谢了!刚才试了还是会响,我再重新整理下。

你那个PID 干脆化简,ZKB 只需 加/减一 ;每1ms 对比一次温度大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8_t set=0;
   num++;
  if(num>=100)
  {
   num=0;
   if(( ZKB>set) &&(set<100))
      set++;
  else if(( ZKB<set)&&(set))
    set --   ;
  }

  if(num<set)          //产生PWM
  {
   PM_out=1;
   }
   else
   {
   PM_out=0;
  }
}
更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PID 干脆化简,ZKB 只需 加/减一 ;每1ms 对比一次温度大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

刚才我尝试单独用PWM控温,不用PID,当实际温度与目标温度相等时占空比50%就会吱吱响,波形频率只有3KHZ.

网友D(点评):
可能mcu 出卖你了。它不够快,来不及响应10uS的中断。软件PWM方式不可用

楼主:
PWM占空比的频率搞不上去始终会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PWM占空比的频率搞不上去始终会响。

你得改用定时器的PWM输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得改用定时器的PWM输出功能

用定时器搞PWM,占空比的频率不高呀。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我是说当控温时,占空比如在30%或50%时候,频率就不是几十K而是几K频率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占空比不一样,频率就不一样了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调占空比不是PFM,是PWM。就是频率不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现在的状况就是控温时PWM的占空比只有30%,频率是2K,定时器设置是时间是5US,真是见鬼了,我另外一个产品也是这样用,却没有响声出来。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既然能输出2K ,那么说明你的MCU 和固件也就只能跑到2k,丢了许多次10uS中断。干脆将错就错就使用50uS timer0 中断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用50US中断,控温时占空比频率在255HZ,低频声叫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你软件错了吧?50uS* 100 = 5ms; 应该200hz。如果是50uS *10 ,是2khz。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已弄好了,现在不会响了,用5US定时,累加2,在PID修改下参数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如果PID不修改也会响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讨论了几天,多谢热心解答。有空来东莞长安这边喝茶,多交流指点下。

网友G:
用带PWM的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带PWM的单片机吧。

已经弄好了.

网友H:
提高电压, 多绕线,减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