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问题。单片机输出不同的脉冲

楼主(2020-03-17):
请教一个问题。
目前需要用单片机模拟输出 编码器的脉冲,就是鼠标上用的那种编码器。
按不同按键有不同的脉冲输出。
这个要怎么去做?

我的初步想法是。如果一个脉冲是16位的话。我按一个按键,用延时的话,那IO口翻转程序会很长。这应该不是正规的方法。

楼主:
想请教下,工程中类似这种应该怎么去处理?

网友A:
需要知道所要模拟的信号的规格,然后照着模拟就可以了

网友B:
先测出编码器的脉冲,看波形再模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测量准确波形 然后用单片机模拟,可以使用PWM来模拟 使用延时编程比较麻烦
欢迎 ...

谢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