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没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PI调节器外限幅的工作原理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03-17):
求教,有大神解答一下吗?急

网友A:
这种方式,也用在静电保护上,优点是二极管可以用普通的二极管。

楼主:
意思就是,被限幅的范围是在±0.7内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被限幅的范围是在±0.7内吗?

你那个图中有两个电位器,具体由电位器触点位置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被限幅的范围是在±0.7内吗?

上限限制在二分之V+  再加0.7
下限限制在二分之V-   在减0.7
两个电位器都在中点
你说的正负0.7的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限限制在二分之V+  再加0.7
下限限制在二分之V-   在减0.7
两个电位器都在中点

感谢,懂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