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有人知道图里面的是什么器件吗?谢谢!

楼主(2020-03-17):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器件吗?在接插件处,万用表测是通的。

目测像穿芯电容。

网友A:
图片太小,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小,看不清。

器件本身很小,比0603封装略大一点点,图片放大后有些模糊,上面也没有丝印,就能看到一个白点。

网友B:
是不是0欧的排阻

网友C:
看颜色,感觉像是排容

网友D:
LC滤波器吧

网友E:
LC滤波器

网友F:
lc滤波器

网友A:
测量对侧引脚的电阻为0,相邻引脚不通,则该器件为LC滤波器,长边引脚为L引脚,短边引脚为C引脚。

网友G:
组排 多少阻值 未知

网友H:
LC 高频滤波之类的器件

网友I:
图片画质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