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用CH376来驱动Epson打印机

楼主(2020-03-17):
      我是想用CH376来驱动Epson喷墨打印机,用Bus Hound抓取数据,显示打印机为复合设备,用官方提供的例子发送send——data,打印机一直不响应,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弄了很久,快一周了,感觉还是很模糊;   获取到打印机有两个接口,   Bus Hound 抓到,主要是USBprint 这个在工作 ,这个用的是的接口2接口类型是0x07,输入端点是1,输出是2;  我用HID设备读取方法也是不行!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如果去驱动只有一个接口的设备,就可以打印数据;  有没有大神可以伸把手呀!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打印机USB应该是复合设备,一般情况下会复合一个类似U盘/软盘的USB设备(用来存放驱动和说明)+USB打印机数据通道(通常是需要厂家驱动的自定义USB设备)。你用CH376发数据给打印机无响应,首先要看当前有没有枚举成功,再看你发的数据是不是符合打印机的打印协议,随便发数据过去打印机肯定不会有响应的,不然还要驱动程序干嘛呢。

楼主(2020-07-04):
把输入输出端点配置好,打印机应该就有反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