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max31855K输出的16进制转换成温度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4-03):
这就一个算法的问题啊    处理器能处理的都是代码  最终要显示温度   湿度   重量那些物理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一个算法的问题啊    处理器能处理的都是代码  最终要显示温度   湿度   重量那些物理量啊 ...

你写过这个max31855K代码吗

网友B:
MAX31855K处理来自热电偶的读数,并通过串口发送数据,驱动CS为低电平,并在CSK端施加时钟信号,从SO输出第一位数据;通过串口读取完整的冷端补偿热电偶温度,需要14个时钟周期;读取热电偶和参考端温度需要32个时钟周期,在时钟下降沿读取输出位,
第一位D31为热电偶的温度符号位,
D【30:18】位包含温度转换数据,顺序为MSB至LSB。
D16位正常状态位低电平,热电偶输入开路或者对GND或Vcc短路时变为高电平;
D15开始位参考端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