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8块钱!教你DIY一个超迷你的电压升降可调电源

楼主:
在日常的DIY中,经常会用到不同的电压,比如小马达3V、LED灯2.4-3.3V,还有常用的7.4V、9V、12V、24V等。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手头只有3.7V的锂电、5V的USB充电器、12V的开关电源。然而,可调电源要几十甚至上百大洋,并且需要220V交流电。

最近,笔者在清理零件时,刚好发现手头有两个闲置的电源模块和一个电压表头。接下来,就教大家做一个超迷你的可调电源,并且还是可以升降电压的。至于体积嘛,才比两个普通打火机大一点点。最重要的是,成本不会超过10元。

请先看一下成品图:

怎么样?是不是很小巧呀!

超宽输入电压3V-32V、超宽输出电压1.25V-35V;升压最大输出电流4A、降压最大输出电流3A……可以轻松地把3.7V锂电最高升压到33V,同时也可以轻松地把20-30V的电压降到最低1.25V,转换效率达到94%。实测12V升压到24V,接直流电机电流2.1A左右,运行30分钟温度稳定在60-80度,轻轻松松输出功率几十瓦,日常DIY使用绝对够用了。

下面,看一下所需要的元件:

◆ XL6009 DCDC可调升压模块——2.95元;

◆ LM2596S-ADJ DCDC降压模块——1.25元;

◆ 电压数显表头——4元;

◆ 拨动开关——0.1元;

上述元件加起来一共才花了8.3元,因为手头没有电流表头,等以后有了再加进去,届时就更加完美了。

为了方便大家观看,这里简单画了一个连线图:红线正极,绿线负极,蓝色模块。

接下来,把各个元件焊接起来。首先,剪好硬纸板备用,这个过程太简单了,就不拍照片了。

焊接好后,就是下面这个样子:

然后,用热熔胶固定,也可以用胶水、胶带等。

在输入端,用了两根排针,这样比较方便。因为我的锂电池都被接了杜邦头,电源都被接了鳄鱼夹。

在输出端,暂时用了两根线,鳄鱼夹用完了,如果有了再装鳄鱼夹。

最后,将纸板开好孔,封住。

红色是升压的可调精密电阻,黑色是降压可调精密电阻。

红色方形是输入正极,黑色方形是输入负极。

拨动开关的作用是,切换升压和降压。其中,正号是升压,减号是降压,两根电线就是输出端了。

在实测中,把手机电池升压到32.1V。

现在接的是12V电源,用的降压为3V左右。

在实测中,用手机电池升压点亮12V 7W LED灯。

**来源:http://www.geekfans.com/thread-80050-1-1.html

免责声明: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问题,请联系删帖,谢谢!

↑↑
扫码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网友A(2020-03-19):
这。。。纯靠动手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