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仪器仪表示波器地线容易短路的原因和安全注意事项

楼主(2020-03-17):
电工仪器仪表示波器地线容易短路的原因和安全注意事项

不要随便用单个示波器探头去测量电路中的非接地元件的两端电压,那样极易造成地线短路。

地线容易短路的原因是:
1)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与示波器电源线的地在示波器内部已经连在一起了。
2)大多数测量仪器(除了稳压电源)的电源线地,信号线地在仪器内部都是连在一起的。
3)不同仪器的地也通过电源插排连在一起了。

示波器探头安全使用的几条原则:
1) 两个示波器通道的探头地,从安全考虑,最好只接一个(反正在示波器内部它们是相连的),并且接在地电平上。
2) 如果确需使用两个地线夹(例如测量高频信号),则一定要保证两个地线夹连的都是地电平。
3) 如果要用示波器探头测量浮地信号,最好是用两探头信号相减的办法。示波器探头不接地可能导致电路错误甚至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