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电源反向保护电路,大家看看有问题没

楼主(2020-03-17):
正常工作时,Q5导通,U1开启,D12V0为12V,
输入反接时,D35导通钳在0.几V,Q5截止,U1不开启,完成保护。

Q5在反接时会承受反向电压,有可能挂掉吗?

网友A(点评):
您好,请问下楼主RGGBer还在卖吗?我是从https://www.crowdsupply.com/jie-zou/rggber-dev-kit看到的,有卖的话,麻烦回复hhh186@126.com也可。

网友B:
除U1外,其左边的所有器件都去掉,把U1的4脚用电阻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C(点评):
U1的S D要反过来吧?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如果U1是P沟道的,那就是对的,SD不用反,要是N沟道的,那就是错误电路了,光SD反也没用。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我刚才说的是错的,不好意思。P沟道的确实还是要把SD反过来的。

网友D:
整得复杂,一只二极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得复杂,一只二极管即可

二极管上会产生功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二极管上会产生功耗的

肖特基,三a内没问题

网友E:
电流大的话用mos比二极管好,用N MOS比P MOS好,压降更低。电路没考虑到MOS的体二极管,楼主搜一下MOS管防反接电路设计,网上有很详细的,按照自己的需求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大的话用mos比二极管好,用N MOS比P MOS好,压降更低。电路没考虑到MOS的体二极管,楼主搜一下MOS管防 ...

体二极管是什么?这个和S极和D的方向有关系吧

楼主(2020-07-23):
D和S要反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体二极管是什么?这个和S极和D的方向有关系吧

利用N沟道mos的体二极管,直接可以保护,体二极管导通后,则进一步增加栅极电压,导致MOS管本身导通完成低电阻反向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利用N沟道mos的体二极管,直接可以保护,体二极管导通后,则进一步增加栅极电压,导致MOS管本身导通完成 ...

是的,需要利用体二极管来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