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奇怪的运放, 大佬看下

楼主(2020-03-17):
有点看不懂这个运放,有几处不太明白,请大佬指点:
1.负反馈看不太懂,增益怎么算
2.反向输入的两个电容串联起什么作用
3.同相输入端一个电阻电容并联起什么作用
4.Q5那一块是干啥子的

网友(2020-07-03):
2.反向输入的两个电容串联起什么作用
两个有极性电容负极对接串联一起能不能看成一个无极性电容呢?只是这个无极性电容容量大一点?
3.同相输入端一个电阻电容并联起什么作用
这个电容能不能看成一个旁路电容?用来稳定电阻两端电压,令电压不能突变呢?
4.Q5那一块是干啥子的
Q5看上去感觉是给前面的运放一个自锁作用??这个也是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