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奇怪的运放, 大佬看下

楼主(2020-03-18):
有点看不懂这个运放,有几处不太明白,请大佬指点:
1.负反馈看不太懂,增益怎么算
2.反向输入的两个电容串联起什么作用
3.同相输入端一个电阻电容并联起什么作用
4.Q5那一块是干啥子的

网友A:
输入信号什么类型

网友B:
大概分析了下电路
1.R126与C91C93组成微分电路,输出反向
2.C91C93组成大容量无极电容,输入信号为低频
3.C90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4.R127与Q5等组成电流负反馈
整个电路为了滤除高频和直流分量,得到一个低频交流波形
欢迎高手指点

C91和C93构成大容量无极电容的目的是什么啊,是不是两级放大之间的耦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