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额温枪

楼主(2020-03-18):
根据芯片设计的额温枪,有几个疑问,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大神的指点,谢谢!!!!

这是要干嘛,没有对应的T1,T2

这个干吗的(好像是通信)

原理图附上吧,希望大神给我讲讲这个图的原理,让我找打自己存在的问题,感谢!!!!!

网友A:
就是电源管脚

网友B:
测试点, 给MCU用的复位芯片

楼主:
如果把MCU换成STM32F103C8T6TR,需要EEPROM和掉电保护电路吗?下面是我从新弄得有什么问题吗?求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