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1F3的Vrefint出厂校准ADC值VREFINT_Factory_CONV,存放在哪里?

楼主(2020-03-18):
其它MCU,我找到了地址,也验证了可以用来检测VCC电压,这个MCU,死活找不到出处。
对比了一下不同系列的MCU,存储器位置差别很大的,无法类推。

楼主:
没找到出处,只好按照152R8的地址,可以的。
一个053的DEMO样板MCU默认值是1666,和另外一个152K8 MCU的值竟然一样,难道没有出厂调试直接写固定值?
还是ST的MCU工艺太好了,一致性很好,或者偶然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