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 硬件不能正常加载软件

楼主(2020-03-18):
项目用HC32L136 芯片,但是软件无法用SWD 加载,提示通信失败。复位口和mode口是按照参考电路设计的,有人遇到吗?共贴了2片单板同样的现象,折腾很久了。

网友A:
华大代理商 有专业的FAE,咨询加QQ 765812964

网友B:
华大代理 QQ:57863859

网友C:
能看看报什么错误吗

楼主:
好奇葩的问题,竟然用工具板带的烧录器烧不进去。用jtag 加载进去了。。。。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奇葩的问题,竟然用工具板带的烧录器烧不进去。用jtag 加载进去了。。。。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关注! ...

默认的烧写器坏了吗?但是假如坏了的话,应该是检测不到下载器的吧。

网友E:
果然是奇葩的问题,但是我认为默认的下载器损坏还是可以看到的,因为可以直观的看到有没有驱动,怀疑是跳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