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IGBT如何检测其耐压值

楼主(2020-03-18):
在工控电子设备维修当中,IGBT做为功率逆变元件使用最多,但限于万用表测量的局限性,我们该如何判断其耐压值是否符合要求。希望有相关经验的坛友畅所欲言。

网友A(点评):
外围驱动电路不同,耐压也会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外围电路以及驱动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从来都不去检测,数据手册上注明是耐压多少,
使用的时候,
不超过他的数值就可以了

网友B(点评):
LZ在修板子,估计型号打磨了,那就参考同类设备型号选型,耐压好办,电流就吃不准了.哈哈

楼主(点评):
在搞维修 用万用表测量正常的IGBT有些一上电就炸机 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比较准确地测量出其耐压是否有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t叔 些IGBT都有型号 就是在维修中吃不准有无耐压方面的缺陷 今天连炸了两例 有些懵圈了!

网友B:
万用表只能测好坏,耐压用BT3晶体特性图示仪测击穿电压.没有的话根据型号查资料.开机就炸恐怕电路有问题.同一板子时好时炸,则器件有问题.

网友C:
查看器件说明书,用50Hz 额定电压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只能测好坏,耐压用BT3晶体特性图示仪测击穿电压.没有的话根据型号查资料.开机就炸恐怕电路有问题 ...

好的  谢谢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只能测好坏,耐压用BT3晶体特性图示仪测击穿电压.没有的话根据型号查资料.开机就炸恐怕电路有问题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6.708a4653Gv5XzT&id=583754397513&ns=1&abbucket=20#detail   T叔劳你看看这个仪器可以吗

网友B(点评):
哈哈,木用过.去找BT3二手货,那玩艺可靠多了,82年我刚进电子所就在用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好的 我看看